[综合] 氮化镓充电器插入插座打火严重!!

楼主(2020-12-08):
前几天买的小米的氮化镓充电器65W。
插入插座打火严重,百度了一下。
有说是氮化镓通病,有说是个例。
有懂的吗?
有视频https://b23.tv/s3PiO4
拍到的视频还算是打火不严重的。严重的直接把插头都打出坑了。发黑。

网友:
是不是少了个NTC呢?

网友A:
我的也是  倍思的65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  倍思的65w

也有京东买的小伙伴说换货后解决了,所以我来问问。
我这个声音有点大,女生会吓一跳的

网友:
功率比较大,刚插时冲击电流比较大。应该设计时的疏忽。通常认为几十瓦的功率都是小功率。其实,哪怕是十几瓦的灯泡,刚开时都会打火的,只是比较轻微。所以,在燃气泄漏时是绝对禁止开灯的。拆一下看看也许会更清楚。也许就是缺了一个NTC,也许EMI不到位。

网友:
设计考虑不周全,拆开看看。。。。。

网友B:
看过,确认初级滤波电解一大一小,分别是400V/100UF和400V/18UF,并联就是118UF。
一个300W的台式机电源也就100多UF的电容。
并且为了提高效率初级没有加缓冲用的NTC或电阻。
插电火花大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过,确认初级滤波电解一大一小,分别是400V/100UF和400V/18UF,并联就是118UF。
一个300W的台式机电源也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