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拆个飞利浦自动充电式吸尘器FC8796

楼主(2020-12-08):
门卫的一台飞利浦自动充电式吸尘器FC8796,说是无法充电

让它全套带来,把电源检查一下。就是这个DC16V的电源无输出。

充电座

开盖看看

参数

带自回充电功能

没回来充电时,电极只输出1.5V电压

应该是引导机器回家和检查机器到位的传感器

上盖中心为尘盒

容量0.4L

无滚刷吸嘴设计

也就吸尘功能了

玩具车上相同的驱动车轮设计

后部塑料板和粘湿脱毛巾

电池舱看一下

3串的锂电,容量2700mAh

吸尘口,随动轮,充电电极

边毛刷是简单的螺丝固定

左右两侧共4个防跌落传感器

网友:
扫地机前轮偏心抓地有点独特,可能是防止万向轮卡住。实在充不进电最好检查下单体电压是否均衡,单体电池不一致只能换。

网友:
还能自动充电的

网友A:
充电座有没有输出?估计是电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座有没有输出?估计是电池坏了

难道我没写清楚吗?是16V的电源坏,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