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安克扩展坞(ANKER A8302)

楼主(2020-12-08):
安克这个牌子已经是深耕海外用户,专注高端数码配件的典范了。产品造型美观,做工精细。
这个扩展坞是从鱼上得来,国内没有对应的发售,本来想作为主力配件使用,没想到用了半年网口坏了。今天拆了看一下内部有啥东西:

国外网站上的规格 :60w PD充电,千兆网口,2*USB3.0的接口。介绍上有个细节说“The World's First Fully Functional USB-C Hub”世界第一款全功能扩展坞。我没查到具体的上市时间,根据论坛反馈推测应该是2016年左右。

正面和反面,铝合金外壳,做工精细

加热后盖,用螺丝刀顶住RJ45口下的盖子撬开,全是胶粘

全家福。里面有一个开模的塑料块,用于固定电路板。但这样设计估计会影响散热。

电路板正面全景,焊点比较饱满

左右分别看看,丝印信息大图应该能看到。
中间最大的主芯片是VL813-Q7,USB3.0 hub的解决方案。
左下一颗小的VL100-Q4是DP充电的解决方案。“VIA Lab’s VL100 is a highly integrated single chip Displayport Alternate mode controller for USBType-C devices that designed for applications like Type-C video adapters, Type-C TV/monitor/projector,and Type-C multi-function docking stations. Integrated Type-C charging UFP, VL100 can perform DPalt-mode video out functionality and simultaneously enable charging connected PD host once externalpower is detected.
千兆网卡的芯片是螃蟹的RTL8153"The Realtek RTL8153-CG 10/100/1000M Ethernet controller combines an IEEE 802.3u compatible Media Access Controller (MAC), USB 3.0 bus controller, and embedded memory. With state-of-the-art DSP technology and mixed-mode signal technology, the RTL8153 offers high-speed transmission over CAT 5 UTP cable or CAT 3 UTP (10Mbps only) cable. Functions such as Crossover Detection and Auto-Correction, polarity correction, adaptive equalization, cross-talk cancellation, echo cancellation, timing recovery, and error correction are implemented to provide robust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capabilities. The RTL8153 features embedded One-Time-Programmable (OTP) memory that can replace the external EEPROM (93C46/93C56/93C66/TWSI)."
RJ45连接器模块的资料没找到

反面全景

反面的东西比较少
一颗25q160vsig的储存芯片
一颗25LQ512,水平一般,猜测应该是SPI的闪存控制器。
拆开后也没看出网卡芯片有什么虚焊,国外产品论坛也有见网友反馈同样的损坏问题。能力有限 估计没法修复了。

网友:
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接口都快没了,都靠扩展坞,有时候还是比较麻烦

网友A:
用的是小米手机拍的吗

网友:
小厂做工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小米手机拍的吗

为啥觉得是小米拍的呢?

网友:
好像有一颗小芯片,被零欧姆电阻替代。只是现在笔记本为了超薄,接口都简化到只剩一个typeC,接有线鼠标都得要楼主扩展坞。

网友(2022-10-22):
基本没用过扩展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