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852热风枪暴毙了,又是胶惹的祸。

楼主(2020-12-08):
         昨天帮朋友弄个GTX1080卡,VDDC没有输出,查到PWM的EN没信号,需要拆前端检查,打开热风枪一直加热赶紧按关机,要不加热丝就报废,之前已经温度失控时好时坏,吹片GTX650核心给弄核心爆珠也没在意。

但这卡估计有点高端不能怠慢,问题是又是老白干一瓶?

风枪第一次故障上电指示灯不亮,变压器引脚上的胶导致腐蚀霉断,那是5年前的事。

打胶这场面估计很多国产电器VCD,功放等,2000年那会非常流行。

被胶迫害的零件。

具体线路没有跑,时间有点忙,瞄了下它是驱动光耦,估计是钳位电平作用,玻璃封装的要么稳压管要么二极管。先不安装它,上电,测量电阻两端电压1V,加热丝一直加热(用白炽灯做的负载)这个值可以确定不是稳压管,低于1V的稳压管还真没见到过。

装上1N4148完事。

卡也是修好了。最后要了68红包,有烟抽了。

网友A:
你这风枪干显卡BGA不靠谱吧,容易把芯片和板子干变形,即使修好也用不久,温度不均匀容易虚焊,干电脑BGA最好用返修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风枪干显卡BGA不靠谱吧,容易把芯片和板子干变形,即使修好也用不久,温度不均匀容易虚焊,干电脑BGA最 ...

BGA是有的,吃灰着。现在改行了。

网友B:
曾经修过一台三星显示器,也是被这种胶把管脚腐蚀断了,不清楚为什么当年很多厂家使用这种胶,不绝缘,有腐蚀性。

网友C:
一台导航里面电路板上打满了这种胶,我觉得是胶的质量不行,后期变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修过一台三星显示器,也是被这种胶把管脚腐蚀断了,不清楚为什么当年很多厂家使用这种胶,不绝缘,有腐 ...

三星也用这种胶?应该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台导航里面电路板上打满了这种胶,我觉得是胶的质量不行,后期变质了.

是的是的,之前修过一台也是导致过孔开路不开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BGA是有的,吃灰着。现在改行了。

楼主介绍下,讯维网是不是坑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星也用这种胶?应该不会吧。

早期大把机器用这种胶,搞过不少老功放cd,什么马兰士剑桥中道索尼nec大把大牌子用,有这胶的多数都是腐蚀导致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介绍下,讯维网是不是坑人的?

我2010年就在讯维学习了,只不过都是白漂的多,毕竟上面高手如云不敢出声。

你说的坑人有点不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2010年就在讯维学习了,只不过都是白漂的多,毕竟上面高手如云不敢出声。

你说的坑人有点不解。 ...

之前不是很多论坛说讯维坑人,都是为了卖设备,培训很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不是很多论坛说讯维坑人,都是为了卖设备,培训很假

没那回事,师傅带进门修行看个人。讯维做的很多工具都被 D了,第一张跑马卡就是讯维做的不过都被D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