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每款小米手机都有一个优雅的代号,你知道吗?

楼主(2020-12-08):
我们知道,每个安卓版本都是有一个代号的,比如安卓5-棒棒糖,安卓6-棉花糖等等。

安卓版本全是以糖果或甜点的名称做为代号,感觉也是挺清新的。

本人算是个米粉,用过多款小米红米手机。但是本人后知后觉,在刷过多款手机后,最近才发现,每款小米手机,也有一个代号。

每款小米手机的代号,都在线刷包的文件名里有体现。

然后从网上找到了比较系统的小米手机命名

以上图片引用自互联网。

部分较新的机型补充在下面:

小米6X(小米A2) :Wayne 韦恩

小米8:Dipper 北斗星

小米8SE:Sirius 天狼星

小米8探索:ursa  大熊座

小米8屏下指纹版:equuleus  小马座

小米8青春版:platina  白金

小米9:cepheus  仙王座

小米9透明探索版:cepheus  仙王座

小米9SE:grus  天鹤座

小米Play:lotus  莲花

不得不说,雷老板是有远见的。从初代小米手机,就有了自己的代号(昵称),这种命名方式一直延用至今,没有半途放弃,也慢慢地形成了完整的命名体系,我感觉,这才是在用心做产品。

关于小米手机,你有什么想说的?

网友A:
用过小米2s,红米1代4G版,红米4x,红米note4x,小米8,小米8se。
因为主流小米2s用了4年左右吧,然后被偷换红米4x,大概一年,发现付款时打开界面要1分钟。。尴尬至极,换了8se,一年左右买了2手的8。
红米1代4G是给老婆用的,后来因为内存不够,换成红米note4x,然买了小米8后8se才给了老婆用。
老婆用的手机都是直接给娘家人。。
前几天又入了2手的8se,不过是6+128的,因为之前那台8se是6+64的,老婆不喜欢拍照,爱拍1-2秒的小视频,所以容易容量满。
而退下的8se就给女儿作为学习机。因为小米平板太大太重了。
以上就是我家小米手机的历史。。
说一点,老婆红米1代4G之前,买了一款七喜的Q7,说实话MTK处理器真是神奇,刷了小米系统以后超级好用。后面被偷了才换的。

然而在购买8se的时候,其实纠结在小米6还是小米nnote2或者3,结果发现小米6价格真是虚高,至今成色不错的还要800左右。
note2和3就算了,一个是火龙CPU,一个是660低端神U,虽然价格接近,还是还不如710来的好。
因为用过8se,所以好感度大于其他三款,联系一个咸鱼非手机专业卖家,650入手,对方用顺丰。
到手即解BL,降级,没问题即确认收货,总之交易还行,对方有点2,总的说来还是很值的。

网友:
干维修的路过..

这个早知道了,而且这样做的厂家不止小米一个呢.

现在的厂家越来越封闭,所以我电脑上也没有必要再存储新机器的刷机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小米2s,红米1代4G版,红米4x,红米note4x,小米8,小米8se。
因为主流小米2s用了4年左右吧,然后 ...

小米6的价格确实虚高,同年份的mix都不如他贵,不过米6钉子户确实不是白叫的。
我700入手一台后盖裂的,6+128。换电池,换后盖花70,现在用做主力机好用的一批。

网友:
真是有心人!这也能收集到。

网友:
这才几个名字,去宜家看看

网友B:
红米 note5叫做whyred,为什么这样红?难道致敬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网友:
小米 4C 天秤座:我买这个手机时根本不知道这个代号,巧了,我还真的是天秤座。

网友:
突然想起以前收集过华为手机的开发代号。。。

华为机型开发代号
(欧洲名称){北美名称}[代号全称]
Mate系列
Mate20Pro:LYA[Laya]
MateRS:NEO
Mate10Pro:BLA[Blanc]
Mate10:ALP
Mate9Pro:LON
Mate9:MHA[Manhattan]
Mate8:NXT
MateS:CRR
Mate7:MT7

P系列
P20Pro:CLT[Charlotte]
P20:EML[Emily]
P10Plus:VKY[Vicky]
P10:VTR[Victoria]
P9Plus:VIE
P9:EVA
P8:GRA
P8青春版(P8Lite):ALE[Alice]

Nova系列
Nova3:PAR[Paris]
Nova3E(P20Lite):ANE[Anne]
Nova2S:HWI[Hawaii]
Nova2Plus:BAC[Barca]
Nova2:PIC[Picasso]
Nova:CAZ[Cannes]
Nova青春版(P10Lite):WAS[Warsaw]

G系列/麦芒系列
麦芒6(Mate10Lite):RNE[Rhone]
G9Plus(NovaPlus):MLA-TLxx
G9青春版(P9Lite):VNS
麦芒5(NovaPlus):MLA-ALxx
麦芒4:RIO
麦芒3S:C199S
麦芒3:C199
麦芒2:B199
麦芒1(Ascend G710):A199

畅享/Y系列
畅享8e:ATU[Atomu]
畅享8:LDN[London]
畅享8Plus:FLA[Florida]
畅享7Plus(Y7Prime):TRT[Toronto]
畅享7(Y7):SLA[Selina]
畅享6S:DIG[Diego]
畅享6:NCE[Nice]
畅享5S:TAG
畅享5:TIT

荣耀系列
荣耀Magic2:TNY
荣耀Play:COR[Cornell]
荣耀10:COL[Columbia]
荣耀V10:BKL[Berkeley]
荣耀V9Play(Honor6CPro):JMM[Jimmy]
荣耀V9(Honor8Pro):DUK[Duke]
荣耀9青春版:LLD[Leland]
荣耀9:STF[Stanford]
荣耀V8:KNT
荣耀8:FRD
荣耀Magic:NTS
荣耀Note8:EDI
荣耀8青春版:PRA[Prague]
荣耀7i(ShotX):ATH[Athena]
荣耀7:PLK
荣耀6Plus:PE[Pine]
荣耀6:H60
荣耀4A:SCL
荣耀3C:H30
荣耀X2:GEM

荣耀畅玩系列
畅玩7A:AUM[Atomu]
畅玩7X(MateSE):BND[Bond]
畅玩6X(Mate9Lite){GR5 2017}:BLN[Berlin]
畅玩6A:DLI[Delhi]
畅玩5X:KIW[Kiwi]
畅玩5C:NEM
畅玩5A:CAM
畅玩5:CUN
畅玩4X:CHE[Cherry]/CHE2[CherryPlus]
畅玩4C:CHM
畅玩4:G621
畅玩3X:G750
畅玩3C:HOL

华为平板(MediaPad系列)
M5 LTE:SHT[Schubert]
M5:CMR[Cameron]
M3 LTE:BTV[Beethoven]
M3青春版(8"):CPN[Chopin]
M3青春版(10.1"):BAH[Bach]
T3:BZA[BusinA]/KOB[Kobe]

荣耀平板
荣耀平板2:JDN[Jordan]
荣耀畅玩平板2:AGS[Agassi]
荣耀Waterplay:HDN

穿戴设备
HUAWEI WATCH 2:LEO
荣耀手环3:NYX

未知设备
BZK[BusinK]

网友:
对照刷机包看了下,MIX2S对应的是polaris,北极星,感觉挺好

网友:
都是厂家自己的代号

网友:
我这有个客户产品代号叫莲花山,赤壁

网友(2023-01-27):
引用 网友B:
红米 note5叫做whyred,为什么这样红?难道致敬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好家伙,喜欢啊

网友:
楼主少见多怪,其他厂家的手机也有相应代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