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X折腾』小米8手机换阿凡哥大容量4000毫安电池

楼主(2020-12-08):
『X折腾』小米8手机换阿凡哥大容量4000毫安电池大概7月份下的单,价格关注了半年,涨了5元

至此阿凡哥电池已经不做了,本想推荐群里坛友购买,已经买不到了。

据说好像是根据尺寸来DIY的

标志是什么来的给忘了

保护板等都是正规货,可以快充、支持温控什么的

背面含双面胶

因为只有一部小米8手机,所以没有拆机拍照等
这是换下来的原装电池,用软件计算还有80%的容量

用了大概两年,到手没有玩游戏边用边充等

后来丢咸鱼出掉了,价格不高

用手机软件充放电3次左右就出数据,大概有114%左右电量,换算大概3800毫安左右
而用USB库仑计计算只有3300毫安,后坛友说要用5V不带快充才能统计,这两年天测一下再补充。

用了大概半年,感觉还是比原来的原电持久。
大概8月份应该,才把电池装上,然后用电习惯是20%以内开始充电,基本都是充满为止。
因为软件后台运行肯定也要耗电,所以测试几次之后彻底也不管了,基于28次的充放电记录看截图。

这是今天12月8日,大概从4%左右开始充,期间有开过几次屏幕,总计应该不到十分钟吧,用5V2A充电头充电的。

全文完。。谢谢各位欣赏。

网友:
测能量不要测容量

网友:
小米手机掉电最快了。5000毫安还差不多够用了

网友A:
电池测试放电数据才能够是准确的

网友B:
小米电池虽然容量大,但是衰减太严重,一分价格一分货,用的都是二线国产电池什么飞毛腿,光宇什么什么的,不吹不黑,索尼三星用的是自家电池,电池确实很牛,不支持反驳,国产旗舰大多数用宁德ATL,以前的OPPO vivo和华为老机型价格高用的都是索尼,现在基本上也都换成ATL了,ATL电池实力与索尼三星几乎相当,差距还是有的

网友B:
我华为NOVA3,电池用的是ATL,而华为P10用的是索尼,这两种电芯除了保护板不一样,电芯尺寸完全一样,原装ATL电池用了一年多电池明显不行了特别是天冷了,最近搞了一块索尼电芯换上不要太舒服,所以一分价格一分货,买的没有卖的精,自古以来就没错过,更何况现在的手机市场竞争十分的惨状

网友:
同米8 今年3月份小米服务月换的电池4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电池虽然容量大,但是衰减太严重,一分价格一分货,用的都是二线国产电池什么飞毛腿,光宇什么什么的, ...

多多讨论,才能知道到底哪个好~~记下了。反正alt电芯肯定不能跟sony对比,可是sony的价格真的很高。。除非真去淘二手,还要看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测试放电数据才能够是准确的

之前我还专门用艰简单的充电及放电数据进行过对比,基本无异。

网友:
这年头换不起手机,也换不起电池了

网友:
去年在闲鱼买个所谓的自己DIY的索尼电芯的米5电池。比原装电池厚一点点。但是真的是耐用。在老家用,电信信号1X只有一个格,连个3G都没有。能用两天。回市里,满格,充满电差不多一个星期。使用频率都差不多,一天也没几个电话,看视频一天也就十几分钟

网友C:
上次我的小米9想买他家的,下单了不发货,后面退货就关店了。买了中电的4000MA,比原装好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电池虽然容量大,但是衰减太严重,一分价格一分货,用的都是二线国产电池什么飞毛腿,光宇什么什么的, ...

市场来说atl完胜,这东西还要看充电控制,如果按标准测试,才有参考价值

网友:
不错,技术成熟

网友D:
小米8还在用啊电池用了几年就不行了?

网友E:
阿凡哥惹上官司了,还没处理完,现在可以去咸鱼找他,还有货,我打算双十二买中电的电池,阿凡哥电心是索尼吗?同样型号阿凡哥64,中电52,犹豫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华为NOVA3,电池用的是ATL,而华为P10用的是索尼,这两种电芯除了保护板不一样,电芯尺寸完全一样,原装AT ...

老铁,电芯链接可以私信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我的小米9想买他家的,下单了不发货,后面退货就关店了。买了中电的4000MA,比原装好用多了 ...

后来聊天说可能是被起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阿凡哥惹上官司了,还没处理完,现在可以去咸鱼找他,还有货,我打算双十二买中电的电池,阿凡哥电心是索尼 ...

是的,不过目前看来,不管是什么芯的电池,55元4000毫安还是很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米8还在用啊电池用了几年就不行了?

后来清理下,用起来还是很流畅的。
是自己手痒,想弄个两天一充的手机。
不过还是没能得逞,原电83%容量30多包邮出了。
也算回了点小血。可惜的就是后盖没有吹热就去掰,碎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