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块卡西欧手表 CASIO EDIFICE

楼主(2020-12-08):
收拾柜子 发现有个旧卡西欧手表 7/8年前的 之前被电击过 不能用了 拆开看看做工吧

网友A:
我想知道怎么被电击的?     装在壳里再怎么击也没事啊?

网友:
卡西欧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怎么被电击的?     装在壳里再怎么击也没事啊?

带着手表接220V电源 碰到的

楼主:
这个真没记住

网友:
某宝搜机芯型号,下单换机芯,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怎么被电击的?     装在壳里再怎么击也没事啊?

同样疑惑,有违常理

网友:
电击,无非烧坏驱动板,线圈,换掉不就行了?行走糸统不可能坏。

网友(2021-03-03):
10元包邮解君愁~

呵呵

网友(2023-02-14):
这个机芯用的是MIYOTA 6P27,换个机芯又是个好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