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修一台被微软放弃的surface go

楼主(2020-12-08):
公司同事MM的,因进水无法保修,需要更换主板,报价1980元,MM放弃维修,原物寄回。我说要不我试试,用198元的价格抢救一下?MM欣然同意,今天就带过来了。
先上网搜一下,结果发现屏幕是用大量胶水粘住的,iFixit给出可修复指数仅为1分,遂放弃拆机维修的打算。看了一圈接口,除了专用的磁吸式充电接口,还有个type-c接口,嗯?type-c?好像也支持充电的!接上我的29W的PD充电器,可以给surface go充电了,这回给MM省大了,直接降到几十元钱了,买个PD充电器就OK了。

网友:
哈哈  这个操作  666呀

网友A:
这相当于啥也没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相当于啥也没干

兄弟你怎么瞎说大实话呢?我不是做了个插的动作么?

网友B:
楼主你到底,插 了
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到底,插 了
谁?

你太顽皮了,我用type-c插头插surface go的插座了。

网友C:
这种typc电压多少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你怎么瞎说大实话呢?我不是做了个插的动作么?

主要是现在的售后都是吃干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typc电压多少的啊。。

初始是5V,后面看用电设备协议握手是多少,电源就输出多少

网友C:
5v也能充,,typc以后接充电宝,20000ma就能增加一倍续航吗,以后电池不行就挂了充电宝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typc电压多少的啊。。

我的是PD充电头,输出5V,9V和14.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现在的售后都是吃干饭的

非也非也,你想想,换个充电接口才多少钱?换个主板呢?要把利益最大化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也能充,,typc以后接充电宝,20000ma就能增加一倍续航吗,以后电池不行就挂了充电宝解决问题 ...

PD充电器,不仅支持5V,还能输出9V,15V,最高可以20V,看充电器支持的协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也非也,你想想,换个充电接口才多少钱?换个主板呢?要把利益最大化呀 ...

是啊,就前两天我的车发动机故障灯  手刹灯 ABS灯在启动状态下都亮,送4S店,放了四天,告诉我检测后ECU坏了,其它不确定,然后没在那修,拿到外面汽修店一看根本不是ECU问题,就是一般线路问题,简直无语,这利益最大化也太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就前两天我的车发动机故障灯  手刹灯 ABS灯在启动状态下都亮,送4S店,放了四天,告诉我检测后ECU ...

4S店很多都不会修,直接换模块,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D:
又是MM,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是MM,哈哈哈

对,还是个PLMM呢,

网友:
测一下 说不定是接口内部进杂质了 surface这个口很容易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