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mini机顶盒不拆emmc的离线isp飞线定义图 顺带求编程器固件备份文件

楼主(2020-12-08):
手上的小米mini盒子开机无反应,拆下eemmc上编程器无法读取,肯定是芯片挂了,顺便量了下线路,标出了飞线的点,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不用拆emmc就飞线读取固件或者写入固件,顺便求个备份文件,谢谢大家

网友A:
貌似只要d0 clk cmd 就够了,还有这个编程器固件跟路由器固件完全不同,至少要1000+编程器才能备份写入底层引导区。普通读卡器方案编程器备份固件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只要d0 clk cmd 就够了,还有这个编程器固件跟路由器固件完全不同,至少要1000+编程器才能备份写入底层 ...

emmc直接飞线到读卡器就能备份和写入了。。。。

网友B:
你搜一下我之前一个修小米盒子的贴子,反正我的这个是直接换上新的EMMC,然后直接线刷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搜一下我之前一个修小米盒子的贴子,反正我的这个是直接换上新的EMMC,然后直接线刷就OK了。 ...

有先刷工具和固件吗。你的也是mini?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搜一下我之前一个修小米盒子的贴子,反正我的这个是直接换上新的EMMC,然后直接线刷就OK了。 ...

看了你的帖子了,你那是小米盒子3,不一样,那个有线刷工具包和固件, 这个没有

网友C:
可以的话,再买一个好的,用软件备份,然后再找个芯片写入回去,不确定这样能不能开机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话,再买一个好的,用软件备份,然后再找个芯片写入回去,不确定这样能不能开机正常使用 ...

完全可以的  我也准备这样,正在物色

网友:
请问你成功修好没,我听说这个emmc拆下来,备份一次装回去都不能开机了

网友D(2021-03-26):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帖子了,你那是小米盒子3,不一样,那个有线刷工具包和固件, 这个没有 ...

可以发一份线刷工具和固件吗  71563970@qq.com 谢谢

网友E(2021-06-18):
引用 网友D:
可以发一份线刷工具和固件吗   谢谢

https://www.znds.com/tv-1198270-1-1.html

网友:
太羡慕你们了 我是一个纯白 就是喜欢鼓捣东西 但是又不知道如何下手 这种无奈无助啊真不知道怎么办
看过一些什么从零学电工 从零学什么的 看的是一头雾水还是美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ww.znds.com/tv-1198270-1-1.html

终于有人放出方法了啊,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ww.znds.com/tv-1198270-1-1.html

刚刚试了下 刷机成功,但是还是不开机

网友(2021-09-13):
楼主修好了吗,一样的机子,刷入备份还是开不了机,加密

网友(2022-05-01):
你这个飞线成功了吗

网友(2022-06-23):
更换EMMC,加密的需要RT809H编程器才行,普通的安国6438备份还原是不行的

网友(2023-01-31):
引用 楼主:
emmc直接飞线到读卡器就能备份和写入了。。。。

先读取再换emmc然后再写入吗?

网友:
每天都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