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塑料盆裂缝怎么处理

楼主(2020-12-08):
不小心踩开一条缝,用什么胶能粘牢。

网友:
丢掉,照原样再买一个!塑料盆还考虑修复?

网友:
什么盆?不能换吗?不嫌难看可以用杜邦胶带拉住然后铝塑胶带贴起来,或者两边打洞向拘瓷器一样拉住,开洞处涂哥俩好防水!!!

网友:
AB胶  或不锈钢纱窗网+烙铁+热熔胶

网友A:
如果是洗澡盆那种大的,可以考虑修修.
如果是小的,就算了吧.
修起来的价格,比买新的还贵

方法如下:
铝扣板差不多的铝板>0.5mm的剪合适大小
用玻璃胶或者密封胶均匀涂抹
把铝板补上裂缝

铝板尽量大一些,这样称重比较好.
从里面补,不要补外面.
只不过这么一块铝板也不少钱了.

网友:
搞这么麻烦,透明胶带一点贴了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洗澡盆那种大的,可以考虑修修.
如果是小的,就算了吧.
修起来的价格,比买新的还贵

是澡盆

网友:
不知道你见过没有,可以用材质一样的胶条热补。

网友:
用502往裂缝中间滴一滴,它会自动延裂缝填充。
要保证强度的话,后面涂哥俩好那类环氧树脂吧。

网友B:
找块大小合适的不锈钢纱窗用烙铁烫进去.然后再用同样的塑料在外面粘一层,这样非常结实,我都是这样修复塑料断裂的

网友:
延展性不高可以粘铝箔胶带

网友:
裂缝两边 打对孔 ,用扁铜丝/铝丝 对锔 (超市的封口钉。订书针形状),外面用热熔胶堆缝

网友:
我的脚盆补了,用了2年没漏水,从里面看贼大的缝。方法也很简单,用正品3M超薄双面胶在外面粘一层,在用高温胶带粘在双面胶外层。话说3M的双面胶密闭性和防水性真不错,粘一次,用了两年多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块大小合适的不锈钢纱窗用烙铁烫进去.然后再用同样的塑料在外面粘一层,这样非常结实,我都是这样修复塑料 ...

有图片吗

网友:
没拍过照片,不过网上很多这样的视频,很多是修复汽车保险杠的

网友:
看材质,abs的直接溶剂

网友C:
我家的塑料盘裂了一个大口子,正好平时经常囤一些小东西,找出屯的防水胶贴盆外侧,用了快一年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塑料盘裂了一个大口子,正好平时经常囤一些小东西,找出屯的防水胶贴盆外侧,用了快一年也没事。

这个方法不错,多买点,粘房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