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阳光照明 24W 圆形LED灯挂了 ……

楼主(2020-12-08):
  买了8个月 每天使用3小时  前几天亮的时候 闪了一下 挂了 ,坏的有点快  ,水平有限 不知道什么原因  扔之前拍照  ……

网友:
估计是有灯珠爆了

网友:
不是灯珠坏就是驱动坏!

网友A:
用三伏的电压量一下灯珠。不亮的的换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伏的电压量一下灯珠。不亮的的换掉就行。

接电  插头有火花 ,  手艺不行   算了 ……

网友:
据多年经验,根据灯泡形状和看驱动电压160V, 应该是全部串联的灯珠,而且可以判断是非隔离驱动

网友:
把那个圆形的罩剥开,看看中间有没有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