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创] 鑫创SSS6137这个主控的U盘还有办法量产没?

楼主(2020-12-08):
如图,金士顿DT100 G3  32GB  鑫创 SSS6137的主控,这个芯片精灵也检测不出来,量产工具看来更不用想了。

网友(2021-02-24):
只能等量产工具放出来了,或者拆flash装到其它主控板上。

网友:
同求工具,先留个记号

网友:
我也在此工具

网友(2021-04-26):
我也有一个是这个芯片的,慢得要命啊。

网友:
出来了也给我一个呗,我也需要。

网友:
搬板吧,这主控慢的要死,简直就是折磨自己

网友A(2022-05-26):
同款U盘128GB,试试打算搬板到903板子,另外同款32GB的有is918主控,flash是东芝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款U盘128GB,试试打算搬板到903板子,另外同款32GB的有is918主控,flash是东芝的 ...

这是3dTLC颗粒你能搬903?

网友:
这是 3.0 主控?看看USB口是几根线

网友(2022-06-27):
引用 网友B:
这是3dTLC颗粒你能搬903?

搬不了,没法识别flash

网友(2022-10-05):
金士顿怎么做那么多废盘出来  我有两个烂的了 一个6132一个6137
破厂家这样搞,还不让修的样子 让单位以后别买金士顿了

网友(2023-09-28):
今天我也搞坏了一个6137

网友:
我也在找这个量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