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方面求助

楼主(2020-12-08):
12V的电瓶充电器  在冲12V7AH的电瓶时 第一次充电不到2分钟直接变绿灯 断开重连 几乎是瞬间变灯 电流在90MA左右依次递减 红灯时电流为900MA  电瓶初始电压为12.3充电10小时为12.6 电瓶是新的  是不是转灯的电流有问题 应该怎么办如需改动在哪方面改 PS:需要改的地方请画圈0.0

网友A:
你这不是铅酸的充电器吧,次级都没有芯片,怎么实现恒流充电和浮充转换呢。只是利用那个绿色电阻和三极管实现转灯而已。理论上要恒流充电,一直升到14.4~14.8V以后再转入浮充,浮充时电压13.8V的样子维持的涓流充电。

网友B:
铅酸电池吗?充电器电源空载多少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酸电池吗?充电器电源空载多少v输出?

空载和负载都是1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铅酸的充电器吧,次级都没有芯片,怎么实现恒流充电和浮充转换呢。只是利用那个绿色电阻和三极管实 ...

家里在拼夕夕上买的 说是给电瓶充电的

网友:
不像铅酸充电器

楼主:
锂电的? 翻了下记录只说了12V摩托车电瓶充电器

网友C:
傻冲,电压到了就停了,估计冲到12.8伏就停了,这个电压有助于延长电池寿命。
R6上并接一个5K可调电阻串10K普通电阻,电压会略微上升。

R6R7R10都是是采样电阻。

网友B:
充电器购买链接我看下。外壳拍图看下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傻冲,电压到了就停了,估计冲到12.8伏就停了,这个电压有助于延长电池寿命。
R6上并接一个5K可调电阻串10K ...

关键是 电瓶电压12.3的时候就变灯了  12.5的锂电池没事 能一直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购买链接我看下。外壳拍图看下型号

充电器差评太多下架了 另外新版的图片怎么上传啊 哭0.0

楼主:
D:\用户目录\我的文档\Tencent Files\584709134\FileRecv\MobileFile

网友:
这个是恒压输出的,转灯控制只是假的,只起到指示作用,减小R6电阻值可以提高充电电压。但你说空载电压已经达到14.5V了,已经差不多了,最高也就是14.8V。你可以在R1上并联一只电阻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差评太多下架了 另外新版的图片怎么上传啊 哭0.0

高级编辑里面发图啊!晕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的? 翻了下记录只说了12V摩托车电瓶充电器

凑活用,反正不在乎多个零点几伏!!!

网友D:
充完了电池电压12.6V,是带着充电器量的还是摘了充电器量的?
如果带着转绿灯的充电器始终是12.6V,那有可能是用了锂电充电器
如果带充电器是14.5V,摘了充电器回落到12.6V,也算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完了电池电压12.6V,是带着充电器量的还是摘了充电器量的?
如果带着转绿灯的充电器始终是12.6V,那有可 ...

冲了10小时摘了充电器13V左右放一晚上掉回12.6V 带充电器是14.5 空载还是14.5 红灯的电流900MA绿灯只有七八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冲了10小时摘了充电器13V左右放一晚上掉回12.6V 带充电器是14.5 空载还是14.5 红灯的电流900MA绿灯只有七 ...

那正常啊,铅酸充满了,空载电压就是12.6-12.8V左右。
12V的铅酸,恒压充电电压是14.5-15V,浮充电压是13.8V
摘了充电器,电压自然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正常啊,铅酸充满了,空载电压就是12.6-12.8V左右。
12V的铅酸,恒压充电电压是14.5-15V,浮充电压是13 ...

放在摩托上没办法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