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元车充拆机

楼主(2020-12-08):
看看X宝1元包邮的车充做工,5V/3.1A就是笑话,用的是ns6322b方案
NS6322B采用 SOP8 的标准封装。
特性:
宽输入电压范围:4V 至 30V
效率可高达 92%以上
超高恒流精度:±5%
恒压精度:±5%
无需外部补偿
开关频率:130kHz
输入欠压/过压、输出短路和过热保护
SOP-8 封装
输出电流:2.4A

带电压显示倒是好评,虽然精度不高

网友A:
至少比7805和限流电阻加稳压管要好,顺便有电压表头。

网友B:
这货输出达不到3.0A电流

网友C:
发个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输出达不到3.0A电流

肯定达不到3A,芯片理论最大支持2.4A,买时就看上这个小巧的电压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比7805和限流电阻加稳压管要好,顺便有电压表头。

就是看上这个很小的电压表才买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个链接看看

前几天优惠买的,现在9.9了

网友D:
可以改个电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改个电压表

就是这个打算,X宝那些2~3块钱的表头都太大,这表头用在可调电源上起到一个参考作用,因为精度不高

网友E:
网上有款小表头,比这大点,也不贵用着还行。
有两线的,三线的,精度还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有款小表头,比这大点,也不贵用着还行。
有两线的,三线的,精度还凑合。 ...

看见你尺子对比,我也用尺子比划一下,我这小表头显示部分尺寸相当你图片上的一个数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见你尺子对比,我也用尺子比划一下,我这小表头显示部分尺寸相当你图片上的一个数字 ...

宽输出电压范围:1.8V 至28V

应该可以做个可调电源

网友:
一块钱看看电瓶电压也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见你尺子对比,我也用尺子比划一下,我这小表头显示部分尺寸相当你图片上的一个数字 ...

这么小的?没见过,我网上买的,0.28吋的,这么说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