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免费分享论坛电容放电笔PCB打板文件Gerber

楼主(2020-12-08):
看到@oronzou 大师分享了电容放电笔的电路图,觉得很有意思决定抽空画个板子,毕竟棚搭我玩不转哈哈。

原帖地址:自己做了一支电容放电笔,支持几十伏到400V直流电压放电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7211

原理图再画一遍

板子画完预览一下,做成笔的形状

输出制造文件Gerber,加上论坛标记哈哈

最后,再次感谢坛友orsonzou分享的电路图,
免费下载附件,
欢迎点赞哈

网友A:
接口H2是干嘛的?

网友B:
提个小小建议,探针那儿是不是改成螺丝拧接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H2是干嘛的?

接表头的,方便测未知稳压管电压用,不止是电容放电笔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个小小建议,探针那儿是不是改成螺丝拧接好一些。

谢谢捧场,螺纹也行,方便换针。

我手里正好有一包镀金弹簧探针,所以设计的是焊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表头的,方便测未知稳压管电压用,不止是电容放电笔哈哈

未知稳压管是替换D2位置进行测量吗?H2接电压表就能直接显示稳压管值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捧场,螺纹也行,方便换针。

我手里正好有一包镀金弹簧探针,所以设计的是焊接的 ...

有时候,探针不能活动,不好对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知稳压管是替换D2位置进行测量吗?H2接电压表就能直接显示稳压管值吗? ...

我的想法是用未知稳压管代替两个水泥电阻。。。。电流调小一些,五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探针不能活动,不好对角度

这倒也是,嘿嘿,有待改进

网友:
板子扔一块过来。。。。。

网友:
膜拜大神,学学。谢谢!

网友C:
我又加了一组电压显示,嫁接在我之前电路的擦参数上。。。要不要试试
后面4个led,分别显示100多v,200多v,320以内,340以上(为PFC准备的)然后减小放电电流,让过程感增加,乐趣加倍还未实验,炸管概不负责

网友D:
厉害了。我前几个月想做个类似的东西,一直没做。懒。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又加了一组电压显示,嫁接在我之前电路的擦参数上。。。要不要试试
后面4个led,分别显示100多v,200多v ...

谢谢分享,厉害了,哈哈,加了电压指示更加实用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我前几个月想做个类似的东西,一直没做。懒。记号。

简单实用的小工具,折腾起来嘿嘿

网友E:
R3 R4做啥用呢? 如果是限流的话可以增大阻值省掉一个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R3 R4做啥用呢? 如果是限流的话可以增大阻值省掉一个三极管

R3+R4是消耗电阻,可以用一个,也可以用两个,方便扩展功率。
三极管只用一个,画两个是为了匹配直插和贴片两种封装

网友:
维修电源备用

网友F:
,我也想做又怕麻烦,所以就灯光直接放电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做又怕麻烦,所以就灯光直接放电简单粗暴

是的,简单粗暴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