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汽车刹车油,波箱油多久换一次?九年不换够不够天长地久?

楼主(2020-12-08):
老悦动了,跑得少才四万公里,轮胎六年换了一次,现在跑起来也不无不适。各位支招。
还有个事情,买了某工行小区房子,原业主是工行员工,其有个地下车位一起给我,属于人防车位无产权的也无使用权证,按月交200停车费给物业,现在物业以我不是工行员工为由想起收回车位,各位看看怎么破?既然房子可以卖,里面住的也不都是工行员工,我认为住户都有权使用车位,原承租户有优先权续租,请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
车子嘛按照说明书更换相关耗材。停车位嘛认定为公共设施没理由收回,除非收回后不做停车使用,看你说的和物业道理讲不通啊

网友A:
作为业主你有优先权续租车位,除非你不想租,但这里涉及一个工行是否补贴了车位租金的问题,如果工行有补贴,那么你需要补全租金,否则物业就有权收回,你需要联系原业主了解一下情况!

至于刹车油,三到五年要换一下,变速箱油得看是手动还是自动,手动五六年换一次,自动的必须严格按里程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业主你有优先权续租车位,除非你不想租,但这里涉及一个工行是否补贴了车位租金的问题,如果工行有补贴 ...

好久没有换了晕

网友:
我看原厂维护手册上写的是免维护的,只有检查时间

网友:
上面的都是外行乱说,物业能不能收回不租给你,关键看跟你的上一手有没有固定的合约,如果没合约,或者有合约但是已经过期了,哪物业是有权收回或者跟你重新定价的。 人防车位的产权在政府,但是使用权和收益权在开发商,你可以要求物业提供开发商授权管理之类的文件,如果开发商没有授权物业来管理,那么物业是不能向你收取车位的租赁费,但是物业有权收你的车位管理费。

网友:
没车,从未操过这心,。

网友:
悦动你就只管开就好了!作为一个开报废2.5辆伊兰特的北京的哥最有发言权!这车很抗造,第一代伊兰特42万公里才轻微烧机油,换了气门油封解决。变速箱油从来没人换过

网友:
刹车2年波箱3W左右

网友B:
刹车油,原则上2年,就算翻翻不要超过4年,潮湿地区尽量缩短。毕竟涉及安全问题,时间长了极端情况会可能出问题。换一次也就一百多不贵。

网友:
刹车油每次保养检查含水量,变速箱油手动不用管,自动的起码十万公里以上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刹车油,原则上2年,就算翻翻不要超过4年,潮湿地区尽量缩短。毕竟涉及安全问题,时间长了极端情况会可能出 ...

哪里那么便宜,我们这里五百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那么便宜,我们这里五百多

材料费75,工时费120,成都一汽大众4s店。我换过两次了。

网友:
个人代步车,正常使用情况下,刹车油和手挡变速箱油不用换.即使刹车油和变速箱油变黑,也是正常.

什么情况下需要换刹车油?
在北方极低温情况下,需要定期更换刹车油,否则早晨刹车管路活塞会被冻住,刹车踏板踩不动,无刹车.
重度山路行使,频繁使用制动,也需要定期更换刹车油,否则刹车油内的水会沸腾,刹车变软,踩不住.不过,这种情况下,刹车盘片更换的频度更高.

什么情况下需要更换手挡变速箱油?
只有在涉水情况下,且变速箱进水,变速箱油变成乳化状态,才需要更换.普通小车的手挡变速箱油与差速器油共用,在涉水深度超过半轴后,有很大可能,水会从半轴油封进入变速箱.

如果没有上述情况,手挡变速箱油与刹车油都不需要更换.尤其是刹车油,不合理的更换方式,反而会导管路进气,致踏板空行程增大,刹车效果变差.

网友:
自手动挡车9w公里换了变速箱油,挂挡的时候能感觉到齿轮结合,那操纵机械的感觉真是丝丝顺滑。换的采埃孚全合成变速箱油,手动挡1.8升就够用。自己diy费用100多。之前冬天挂倒挡都费劲,还得摘挡再使劲挂,换后很轻松。计划下次15w公里再换。
还有,不光要换油,挂挡连接结构也要润滑到位,我的各个连接点都抹上黄油,之前挂挡好比挡杆捅到肉里,现在是清晰透彻。
换不换都能开,做出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