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龙芯一体机

楼主(2020-12-08):
拆了一台老式龙芯一体机,本想拆个龙芯CPU看看,却发现CPU是连在主板上的,不知怎么才能拿下来。
还有个东芝的小硬盘,接到装Win7的台式机上,不能识别(在一体机上是能正常起动的系统的),是什么回事呢???

楼主:
请大师指导下,能不能无损拆下龙芯CPU?小硬盘不能识别是什么原因?

网友:
玩过很多龙芯服务器了,最新的是3B4000,CPU是焊接了,不能直接拿下来。硬盘如果你是做windows下是无法直接识别的。龙芯的系统是基于linux的,指令集是MIPS64,性能不理想,制程比较落后,不过如果龙芯今年能替换意法半导体来流片的话,用中心国际即将出台的16nm制程,性能会好点。

网友A:
按摩店乱入是什么鬼,显卡还是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摩店乱入是什么鬼,显卡还是桥?

龙芯CPU搭配AMD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摩店乱入是什么鬼,显卡还是桥?

AMD的肯定是南桥啊。。。那个32768的晶振,CMOS电池,就是最好的识别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龙芯CPU搭配AMD芯片组

剩下的那个XGI是啥,显卡芯片?

网友:
硬盘系统是linux的吧,

网友:
意法代工的龙芯

网友C:
关键你拿下来干嘛?做锁匙扣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剩下的那个XGI是啥,显卡芯片?

是的,这公司好像是从SiS里面出来的,当年还想着搞Nvidia和ATI,没多长时间就凉了。。。

网友:
那硬盘要重新格一次才能用。

网友:
确定不是农民工打磨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大师指导下,能不能无损拆下龙芯CPU?小硬盘不能识别是什么原因?

要用bga焊台拆

网友:
上煤气炉烤,反正你又不准备移植到其它板上。

话说这个硬盘160G, 看来厂家就没准备让它整个系统干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你拿下来干嘛?做锁匙扣吗?

确实是这个想法

网友:
楼主看着龙芯梦兰就以为是那个龙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这公司好像是从SiS里面出来的,当年还想着搞Nvidia和ATI,没多长时间就凉了。。。 ...

驱动叫“反应堆”,但性能奇差
后来集体让VIA捡走。
片子还在还能见到,给各种服务器板子当基本输出用(功耗低、价格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摩店乱入是什么鬼,显卡还是桥?

AMD的HT总线是开源的,龙芯用了这个。
早期直接用AMD的桥,更早还用过VIA的,现在自产。

网友:
总算见到狗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