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拆机银灿IS917板子我真的不敢再碰了

楼主(2020-12-08):
这个拆机的银灿917很便宜 于是我就入了30片 然后没然后了 噩梦般的量产经历开始了 总之过程真的很曲折 哎 下次再也不会碰银灿917了

贴了一上午 终于弄好了几个 下面简单说下我量产时碰到的情况吧

量产时请多备几个量产软件吧 因为你总会看到 this flash not support
量产最多出现的报错就是那个IDBT。。。什么的 看了坛友的解决办法 就是把SETTING.SET这个文件里所有关于IDBT的全设置成0就好了

系统尽量xp吧 win7也行 win10(好吧 我就是win10下量产的 打开量产软件 屏幕壁纸立马不见变成黑布一块了)
然后量产时尽量不要勾选格式化 这样可以避免一些报错
我也不知道这个银灿的量产软件到底怎么回事 动不动就会搞得电脑上的一两个usb接口黑掉 所以有时候U盘插上去闪存ID都看不到请多换几个USB接口试试

因为是拆机的板子  所以有时候量产快结束时突然给个报错 别慌  试试加焊一下主控和U头处会有惊喜
另外有些板子BGA脚位没上过锡 覆铜处氧化的很厉害 上锡都困难 我是用那种黑乎乎的焊膏加一坨锡浆慢慢在板子上“拖地” 直到每个脚位上都吃上锡
板子似乎不太耐高温 拖久了焊点马上就不翼而飞了
最后是关于这个板子的跳线 卖家详情介绍里的那个跳线说明似乎并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我贴的都是些1CE 2CE的颗粒 然后也没跳线 板子怎么来的都保持原封不动随缘开卡了
最后还是在焊了拆 拆了焊中弄好了几个 所以干脆就别跳线了 直接上就完事了
总结:我错了 我再也不碰银灿917了

网友:
917奇葩问题比较多,不碰917很多年!要便宜的话,还是3281

网友:
金点上锡控制焊台250度就行,不要用太差的助焊剂,掉点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完事用洗板水或者无水酒精洗洗板子,防止夏天闻到烧焦味。

网友:
跟拆机关系不大,银灿的鬼毛病就是多

网友:
917的正确使用是垃圾片的归宿

网友:
银灿的主控问题本身就是不断,只买慧荣群联。

网友:
银灿的主控问题本身就是不断

网友(2021-09-15):
银灿主控不好么

网友(2022-01-14):
请教下,我也是买的IS917拆机板,焊上flash后chipgenius能认到flash ID么,如果不认该怎么办?

网友:
拆机的目的就是工艺有问题,拿显微镜看一下焊接,往往是这批的流水线没弄好所致,于是,统统把颗粒拆了,换另外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