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瑞士阿卡精密云台 Arca-swiss P0 拆解与保养修理

楼主(2020-12-08):
著名的阿卡相机云台,这一支底盘松了,拆开把底盘修复一下.同时给老部件们上一点润滑,全面保养一下

先取下底部4个螺丝,这里这个银色只是一个装饰盖板.没有实际固定的作用

取下装饰盖的样子.现在看到的三个齿轮就是用于压紧整个球体的机构,可以通过调节三个齿轮的松紧来调整云台放到最松时候的最小阻尼

取下三个定位销,把三个齿轮转出来,转的时候打上几号,同时记下来转了几圈出来,装回去的时候好装到原本的位置

齿轮拿开之后,整个球台的下半部分 连同球体底座一起就取下来了

取下银色控制环,这一层取开三个内六角螺丝即可

锁紧机构的另一侧就取下来了,这里就像行星齿轮结构一样,银色外圈带动三个小齿轮,又带动三个大齿轮,最后让刚才取下来的3个压紧齿轮联动收紧两个部件来锁定球体.
两个压紧用的黑色部分应该是整块的特殊尼龙制成的.抗压力很大,同时还能耐高低温.很多情况下比金属还厉害

就是球体里面这颗螺丝松了,导致底座旋转,取出来重新上螺丝紧固胶,再拧紧即可

各零部件图

网友A:
锁定装置带减速齿轮挺复杂的,我几年前网购的摄像头小三角架,只有螺丝顶住球体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定装置带减速齿轮挺复杂的,我几年前网购的摄像头小三角架,只有螺丝顶住球体锁定。 ...

正规云台都是两片尼龙顶紧球体,螺丝不是会划伤球体吗

网友(2021-07-23):
那是三个平面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