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没有懂音频解码放大器电路或看线头颜色分辨定义的大神吗?

楼主(2020-12-08):
本人最近淘了块板子、据说是苹果fmi认证带充听的音频解码放大器、奈何卖家无如何接线定义、在外网找了一圈资料也没有接线定义,只了解到品牌是新加坡的AAW audio公司和Adv audio联合做的16年众筹17年上市,图4,5是在外网找到的拆机图、也是没有描述如何接线与定义、目前我只能确定这个板子是要接苹果的Lightnung(C68E)才能使用、本人不才只从图5看出第一脚是接地,由于本人学识浅薄对电路这种东西无从了解、现还请大佬们分析分析解答解答、谢谢各路大神!

楼主:
各路大神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

网友:
只认得一根地线,其他的用示波器测试吧

网友:
所有杂色的都是地线  纯色的是信号线

网友A:
多股线肯定接地的屏蔽线,然后测量黑色是否和地通,红色一般为正极,其他就只能一个一个测试了假货宝上找不到这个板子,不然也入手来玩玩

网友B:
上边4根是USB,下边4根是LAM,地线和正极上表确认,剩下的就是数据线了

网友C:
应该不难,GND应该最好找,然后,找电源电路,找出电源线。
看板上面似乎还有一个Lightning母座,插根线应该可以找出USB的两根数据线
剩下LAM DW,LAM D+ D-,一般D+,D-都是差分线一起走,实在不行就排列组合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股线肯定接地的屏蔽线,然后测量黑色是否和地通,红色一般为正极,其他就只能一个一个测试了假货宝上找不 ...

有,19.9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股线肯定接地的屏蔽线,然后测量黑色是否和地通,红色一般为正极,其他就只能一个一个测试了假货宝上找不 ...

已经盲接找出来定义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边4根是USB,下边4根是LAM,地线和正极上表确认,剩下的就是数据线了

已经盲接搭线、试出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股线肯定接地的屏蔽线,然后测量黑色是否和地通,红色一般为正极,其他就只能一个一个测试了假货宝上找不 ...

建议别入手了、有底噪。 目前不知道是插头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无法正常充电、其它线控麦克风都可以了、电耗不大提升不大主要底噪是不会停的、插上设备的那一刻底噪就一直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难,GND应该最好找,然后,找电源电路,找出电源线。
看板上面似乎还有一个Lightning母座,插根线应 ...

已经盲接搭线试出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