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量产是使用工厂模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12-08):
手头有个黑胶体U盘感觉接近报废的边缘,想量产一下。一开始装了工厂驱动,量产工具中不显示,可能是因为量产工具没启用工厂模式。
把工厂驱动换回存储驱动后,工具默认的设置下,能显示U盘。但是果然量产后提示坏块过多。
现在这U盘短接后都不一定能识别到了,惨。

想问下工厂模式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
慧荣量产工具不识别U盘的时候再装工厂驱动,然后有可能就能识别了,当然你也可以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