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种转接头有人用过吗?

楼主(2020-12-08):
这种转接头有人用过吗?哪上面用的?

网友:
9针转水晶头串口转换头,PLC上有用到呀

网友:
用过啊,交换机配置线就是这样子的。串口线

网友:
配置交换机或路由器用的console线,一般是RJ45端接网管交换机或路由器的console口,DB9端接计算机的串口

网友:
这是交换机用的Console线啊。。。

网友:
企业级设备都带这个线的,调试用的~

网友:
Console线 就是设备的控制线

网友:
调试线的一种,家用一般用不到。

网友:
对配置线,配置交换机、路由器时候用。以前维护设备时候经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