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有什么工具能够固定电吹风机?

楼主(2020-12-08):
想固定电吹风机

冬天了,背后面有些冷,有什么办法固定电吹风机?

网友A:
两个夹子的手机支架,

网友:
这种问题,怎么回答你呢?这方法太多了,最简单的就是固定在椅子后方,可以用硬铁线或者木板固定。。。。。。。总之方法非常的多。如果你有条件,可以请一个美眉专职做这行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夹子的手机支架,

电吹风比手机重多了!这个根本支持不住!

网友B:
简单。现在家家都有照相机吧,都有三脚架吧,把电吹风手柄绑在三脚架台面上(也可用其它办法固定),想要啥高度、角度都办得到。

网友:
花洒架子改装一下 应该就可以了 嫌麻烦就直接买成品

网友:
弄个台钳肯定可以固定

网友:
化学实验里面的铁架台,有种夹试管的夹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现在家家都有照相机吧,都有三脚架吧,把电吹风手柄绑在三脚架台面上(也可用其它办法固定),想要啥 ...

这个还真没有
为什么一定要固定呢?让老婆拿着不好吗
我家卫生间的墙上,材料就是方的泡沫塑料箱子

网友:
楼主的取暖器不错!

网友:
还是花一百来块买个小太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