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什么好用的锂电电链锯推荐

楼主(2020-12-08):
双12想买一个锂电电锯,放老家锯些柴火用,有什么能推荐的呢。。

网友A:
这个就少了,锂电40V的有红松的和大有的,
好用不好用我估计也就是换个进口的链条和锯板的事也可以用锂电角磨机加链锯附件,
220V的100多元的很多,
汽油的有雅马哈的300元左右

网友B:
买油锯啦,平时没事听个响都比较刺激

网友C:
木工论坛那边有人发过帖子,说便宜的油锯容易发生启动困难的问题,有时要折腾一个多小时才能启动,人都要累死了,主要是化油器比较次的原因,贵的油锯就好多了。所以看到几百块钱的便宜油锯,也要慎重一些,了解清楚才能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少了,锂电40V的有红松的和大有的,
好用不好用我估计也就是换个进口的链条和锯板的事也可以用锂电角 ...

贵的链条买过一根40元的所谓进口的,觉得效率还没有9块钱一根的国产虎头链条高,只是看起来锯切面光滑整齐一些,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进口链条尺寸精确一些,与导板的配合间隙很小,所以切割精度高一点。至于寿命,由于在城里,实在没有多少木头可锯,进口的寿命比国产的高多少没有发言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木工论坛那边有人发过帖子,说便宜的油锯容易发生启动困难的问题,有时要折腾一个多小时才能启动,人都要累 ...

如果是化油器原因的话,换个化油器也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买电锯150到200左右家用没问题

网友:
锯多粗的木头?

我觉得木工用的这两种就不错,插电的比充电的和烧油的靠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木工论坛那边有人发过帖子,说便宜的油锯容易发生启动困难的问题,有时要折腾一个多小时才能启动,人都要累 ...

油锯确实不适合城市,城市居住空间小,家里要放油桶,汽油还买不到要到油箱里抽,储存是个问题,一年用不了几次,启动是个问题,我看有很多兼容牧田和大艺电池的小链锯,100-200元裸机价格,只是看着还没锂电角磨机安装链锯附件靠谱,链锯附件好歹能有个油盒,小链锯很多没有油盒

网友D:
搞个40V的格力博链锯,砍柴轻松搞定,一电一充全新也就1000左右,绝对物有所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油锯啦,平时没事听个响都比较刺激

给老人家用的

楼主:
15公分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个40V的格力博链锯,砍柴轻松搞定,一电一充全新也就1000左右,绝对物有所值 ...

好的,我搜一下 双12不知道有没有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工论坛那边有人发过帖子,说便宜的油锯容易发生启动困难的问题,有时要折腾一个多小时才能启动,人都要累 ...

油锯是锯大些的吧,基本都是15CM 以下的

网友E:
还是建议马刀,虽然效率低一些,但安全太多了,何况看你这情况也不是长期用。选28MM冲程以上的马刀锯,锯小树也非常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建议马刀,虽然效率低一些,但安全太多了,何况看你这情况也不是长期用。选28MM冲程以上的马刀锯,锯小 ...

嗯,也不错,双十二选个买下来

网友F:
我发的那种木工锯挺好的,你可以试试,插电的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发的那种木工锯挺好的,你可以试试,插电的有力...

好的,我看看 性能,价格那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看看 性能,价格那些

我昨天才知道有个牌子叫亚特,国产的,据说全世界三分之一或是四分之一的链锯是亚特产的,我查了下产品也很多,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才知道有个牌子叫亚特,国产的,据说全世界三分之一或是四分之一的链锯是亚特产的,我查了下产品也 ...

查了一下,好评都是。。。返现然后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