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降频量产

楼主(2020-12-08):
为什么有些三星的单颗粒8CE 8DIE也需要降频才能量产,贴满4颗也就32CE,32DIE,
到底降频是什么原理,是不是主控性能太弱了,2258H都没有过降频颗粒这么一说,

网友A:
2246en降速有一部分是主控板设计问题。贴20nm镁光闪存没问题,贴21nm三星闪存要降速才能开过。换较好的主控板就没有降速问题。说的就是K9PFGY8U7B,8DIE 8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en降速有一部分是主控板设计问题。贴20nm镁光闪存没问题,贴21nm三星闪存要降速才能开过。换较好的主控 ...

原来如此,我就是用转接贴贴M.2的2246EN,K9PHGY8S7C,2260的板子,可能是走线不好以前的帖子还有讨论板子的供电问题,现在是一个都没有了,感觉现在玩的人都退化了!

网友:
推断是布线影响F内缓存的原因。
参考是锐龙一代的U 内存兼容性差的一P
有句话叫IMC是天花板 出来一的每一点点线 都是减法

网友:
toggle的上升沿 下降沿都传输数据,所以对信号要求比onfi严格多了(ONFI是下降沿传输数据)
降频很正常,多数是板子设计问题,差分信号不等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46en降速有一部分是主控板设计问题。贴20nm镁光闪存没问题,贴21nm三星闪存要降速才能开过。换较好的主控 ...

你是指8U0A,21nm三星?
正常参数也可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