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大神帮助,我的BOSE音响失帧问题

楼主(2020-12-08):
我买的吸顶音响放音乐总感觉失帧,求解答

网友:
首先,与正常的通道对换,排除是音箱还是功放以及连线的问题。然后......

网友:
天啊,你的高音喇叭有视频功能?要不怎么会失帧?把帧频调低些看看。

如果是球顶喇叭失真,你是双声道的话,可以左右对调试试,看是喇叭问题还是功放问题。如果是喇叭问题,可能是碰圈或者分频电容有问题了。如果是功放问题,原因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