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拆机如何降低人体感应灯的灵敏度?

楼主(2020-12-08):
不拆机如何降低人体感应灯的灵敏度?双十一15元撸了10个80个灯珠的太阳能一体路灯,现在家房子一圈都是路灯亮是亮了,但是湖南每年有2个月的阴天不出太阳,阴天发的那点点电只亮到夜晚9点左右就没有电不亮了,路灯是防拆封装的,我就是想问一下能不能在人体感应球上贴点什么降低灵敏度,我在家里走一下房子外的路灯全部加亮度了,太灵敏了耗电啊,谢谢

网友:
上透明胶带

楼主:
图片是网上找的,路灯都安装在3米高的地方,楼上回复的用透明胶贴上去能降低人体感应灯头的灵敏度?那个感应球就是塑料的哦,光控在太阳能板下,只要遮住发电板就立马灯亮了,就是不知道这个感应灯如何快捷的方法降低灵敏度,再次感谢大神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贴个半透明的东西看看。

网友:
球面菲镜朝室内这边档上

网友:
透镜外面加罩子,限制感应角度试试。

网友:
最好打开电路板,上面必须有调节的电阻

网友:
两片偏光片平叠,调整两片的角度可控制透光强度。
偏光片来源:3D电影眼镜(浅灰色那种),车窗偏光贴膜,液晶屏偏光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