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教如图螺丝刀规格是多少的,谢谢

楼主(2020-12-08):
(图片)

网友A:
上面是英制的,下面是十字的 PH1 2 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英制的,下面是十字的 PH1 2 3

X3 X4 X6是啥含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X3 X4 X6是啥含义呢?

如果不是数量就是直径

网友:
后面x6in,我认为是乘6英寸,一个英寸2.53,这标的规格应该是十字头型号和金属柄的长度吧。

网友:
6套装螺丝批,一字3把,十字3把。直径和长度为英制单位。

网友:
3/16是直径,X3是长度,单位都是英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