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国产高端鼠标 雷柏VT950

楼主(2020-12-08):
价格高,399元,配置做工好。16000的dpi。PMW3389光头。欧姆龙50m的左右微动。其它键全为凯华。带显示屏。

网友:
有道是众泰专仿保时捷,雷柏专仿罗技

网友A:
399元也太难出手买了,的确是太贵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不知道多少米?

网友:
头回见带屏的。越来越复杂了

网友:
确实仿的,价格高

网友:
居然带显示屏,哎。真的感觉要不停堆料才能卖个好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399元也太难出手买了,的确是太贵了

你低沽国内的消费水平了,这鼠标卖得很好。

网友A:
现在电脑整机都不好卖了,哪里会有那么多人买高端鼠标了

网友B:
能赶上G502的水平了吧?

网友C:
雷柏第一款无线鼠标的时候就买了,用了一年,信号不稳定,之后又买了3900,寿命也不长,对这个品牌失望,:sweat:13年买了罗技m705,同年又买了罗技M510,两个用到现在7年了还在用,一切正常。

网友D:
雷柏的问题是电路板薄不说,微动引脚开孔还小,再加上本人焊接水平太差,搞不了几次就掉焊盘。
手上两三个雷柏鼠标都是这样,换一两次微动就掉焊盘了。
而且对机械编码器的鼠标无爱。曾经有一次五个微动刚换完,编码器就开始乱飞,直接郁闷死。此后只用罗技的光电编码器,不过罗技现在用的高温无铅焊锡,也不如以前好拆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雷柏第一款无线鼠标的时候就买了,用了一年,信号不稳定,之后又买了3900,寿命也不长,对这个品牌失望,:s ...

一直在用逻辑M705,2012年买的,使用至今,中间换过几次微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赶上G502的水平了吧?

能,但是国内设计师水平还是不足,这鼠标有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脑整机都不好卖了,哪里会有那么多人买高端鼠标了

看图吧,销量巨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雷柏的问题是电路板薄不说,微动引脚开孔还小,再加上本人焊接水平太差,搞不了几次就掉焊盘。
手上两三个 ...

下次搞不定找我。免费帮你。编码器乱飞都是小事。

网友:
刷单水军大把了,这个数根本不算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在用逻辑M705,2012年买的,使用至今,中间换过几次微动开关。

是的,中间自己换过欧姆龙的微动开关。

网友(2021-07-12):
引用 网友E:
一直在用逻辑M705,2012年买的,使用至今,中间换过几次微动开关。

我也是从12年开始使用 M705,已经换了3个了,上个月刚买了一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