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抽油烟机电机修理

楼主(2020-12-08):
之前发过贴,主题不一样 重发一下
油烟机电机用5,6年了,突然转速变慢,有点翁翁响。原电容标4UF,现用万用表量3uF,所以电容问题不大。
1 拆开电机粘油 2 如何清洗线圈油腻 3 如何量线圈好坏。
4 发在隔壁论坛 说是线圈烧糊,我看不出是否烧糊,反正是粘油,电机运转时候,用手能捏住。

网友:
还是换一个吧!太多油污,不合算的。

网友:
直接淘宝买个新的电机安装上吧

网友A:
这玩意里面是铜套,不是轴承,在电机轴那加点机油试试,不要清洗,不过拆开再装上,阻力会明显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里面是铜套,不是轴承,在电机轴那加点机油试试,不要清洗,不过拆开再装上,阻力会明显变大。 ...

你没仔细看,我这个是轴承的。

网友:
划不来修这个哈。。。。油腻油腻的。。。

网友:
先看是铜线还是铝线。铝线直接丢 铜线看有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B:
拿化油器清洗剂喷洗然后用纯净水冲洗干净再彻底烘干

网友:
匝间短路,要么找到短路点,要么换新,估计换新比较方便,找短路点不太容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拿化油器清洗剂喷洗然后用纯净水冲洗干净再彻底烘干

化油器清洗剂对机油润滑油效果很好,但是对付动植物油脂并不好用,后者用烧碱(氢氧化钠)有奇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化油器清洗剂对机油润滑油效果很好,但是对付动植物油脂并不好用,后者用烧碱(氢氧化钠)有奇效。 ...

烧碱确实好,但是腐蚀性太大了,对不锈钢,陶瓷这些没什么事,他这毕竟是线圈。

网友:
轴承没事的话这个还是换新的吧,这个用的地方油迹多,防火意识要加强哦

网友:
都燒成这样了,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
弄这玩意最精彩的是,当你两手油污连抓痒都腾不出手的时候电话响了

网友D:
刚换了个新的油烟机,旧的两个电机还是好的拆下来了,其它当废品处理了,电机没什么油污正常运转,楼主想要出点邮费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换了个新的油烟机,旧的两个电机还是好的拆下来了,其它当废品处理了,电机没什么油污正常运转,楼主想要 ...

谢谢好意,还是买新,不过,这货运费要不少呀。

网友(2021-01-15):
借地方问一下,不拆风轮,直接用蒸汽喷抽油烟机内部,对电机有没有影响?

网友:
这个电机配了滚珠轴承还是不错的,也没塑料风扇可以认定是铜线的。
现在转动无力到手指捏住那就是线圈短路了,短路的线圈无法修复,如果故障线圈在外层的话可以小心拆除与更换,别碰坏完好的内层,不然全部线圈都要重绕。

网友:
转动没有阻力的话,测量启动绕组,运行绕组有阻值正常,直接换电容。。。
还不行就一套换新的,没必要整。。。

电容务必代换测试

网友:
这引线处有匝间短路,转动无力,换电机或重新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