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飞碟灯频闪,如何加滤波电容解决问题?

楼主(2020-12-08):
请教大家:LED飞碟灯频闪,如何加滤波电容解决问题?

之前买其它产品时顺便买来测试的,结果有严重频闪。
但是标称12W,实测有11.5W;散热也可以,感觉有可以改造的空间。

因为灯板贴的太紧了拆不开,大家能帮忙分析一下怎么加一个滤波电容不?

如果可以的话请帮忙在图片上标记一下。

电容早就准备好了!

网友A:
别改了,就这样用吧,704固定的不好拆,不把电容加在后面,放在正面,影响光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改了,就这样用吧,704固定的不好拆,不把电容加在后面,放在正面,影响光线的 ...

嗯,看来是没必要折腾,加在前面的确会有影响

网友B:
直接更换电容,这个灯刚好我也修过几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更换电容,这个灯刚好我也修过几只。

哦,能指点一下怎么改不,这个灯板背面没有元件吧?

可以的话帮忙在图片上标示一下,要注意正负极不?

网友:
我觉得不是电容的事  有可能灯泡的质量太次  或个别的灯泡要坏形成的闪络  有加热台的更坏所有的灯泡就好了

网友:
那6个管脚应该有一对是滤波电容的,找出来并一个上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看来是没必要折腾,加在前面的确会有影响

看了楼主的回复,估计还是要改了,这是我个人对电路进行的分析(不排除有错误,仅供参考),滤波电容正负极不知道,把LED用胶带贴上,通电用万用表测一下,注意安全

网友:
阻容的改横流电源板才解决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能指点一下怎么改不,这个灯板背面没有元件吧?

可以的话帮忙在图片上标示一下,要注意正负极不? : ...

整流二极管后面注意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回复,估计还是要改了,这是我个人对电路进行的分析(不排除有错误,仅供参考),滤波电容正负 ...

感谢! 我有时间了去试试。反正元件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