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开60v-72v三模12管控制器看看

楼主(2020-12-08):
60v电瓶升级成72v40ah锂电池了,原来的新大洲60v控制器不能用了,闲鱼买了一个三模控制器75元包邮,拆开看了一下mos管第一组4个应该是炸过管,维修过了,换了不同品牌和参数的mos管! 等着骑车也管不了这么多了,接好线再插上学习线就能转。但是停车起步的第一下会咯噔一下 然后就很顺滑了,正弦波也静音模式

网友A:
换的美格纳1991 原来的管子看不清 应该比原来的管子参数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的美格纳1991 原来的管子看不清 应该比原来的管子参数好

不是,原来的是美格纳  换的是4个10n12

楼主:
如果没有记错换的管子是zj10n12

网友:
世面上翻新控制器和充电器大把

网友B:
如果是超压的车,,,建议控制器余量留多200~500w,不然某些情况容易炸控。。。别问为什么,问就是亲身经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原来的是美格纳  换的是4个10n12

那么这两种管子参数一样都是100V120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超压的车,,,建议控制器余量留多200~500w,不然某些情况容易炸控。。。别问为什么,问就是亲身经历 ...

60v800w的电机超到72v就差不多成1000w了1000w电机配18管50A控制器和30A控制器极速电流差不多但是50A控制器爬坡有劲 电磁刹车这个功能容易炸管

网友:
28a,最快GPS多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超压的车,,,建议控制器余量留多200~500w,不然某些情况容易炸控。。。别问为什么,问就是亲身经历 ...

有个24v小电驴,助力的,换了36v电池和控制器,速度杠杠的,结果大半年电机烧了,车架子100块卖掉了。。。。

楼主:
电机超压了!能跑50左右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