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自制5端开尔文测试夹

楼主(2020-12-08):
自制5端开尔文测试夹。开路、短路校正以后,表现不错。这个CBB电容是从老机器里电路板上拆下来的,标称250V 220n

网友A:
老大,把测试夹原理写一下吧

网友B:
你插片上那个黑东西是啥?你的电桥版本能说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把测试夹原理写一下吧

4线测试方式可同时监测被测原件两端的电压和流过原件的电流,因此测量结果比2线测试更精准。我传一张原里图你一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插片上那个黑东西是啥?你的电桥版本能说下吗?

那个黑色的是扎带,穿过PCB上的小孔固定导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插片上那个黑东西是啥?你的电桥版本能说下吗?

宁波中创ET430数字电桥 100K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宁波中创ET430数字电桥 100KHz

我说的是系统的版本,按设置键set进去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系统的版本,按设置键set进去看的。

我上传照片你看下

网友B:
好的,谢谢了,你这个测电容单位是是显示uf还是μf?或者你随便测个几十μf的电容发个图片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了,你这个测电容单位是是显示uf还是μf?或者你随便测个几十μf的电容发个图片上来看看? ...

根据容量大小自动显示单位。pF,nF,uF,mF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容量大小自动显示单位。pF,nF,uF,mF

你看下你测电容时红圈里的是和你的一样还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你测电容时红圈里的是和你的一样还是不一样?

一样的。我上传照片给你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的。我上传照片给你看

谢谢你,看来版本更新很不错

网友C:
知道四线开尔文夹,还不知道有五端的开尔文夹。请教楼主,五线的开尔文夹是怎么测量的,能画一个图给我们看看吗?你有的那张图是四线开尔文夹的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知道四线开尔文夹,还不知道有五端的开尔文夹。请教楼主,五线的开尔文夹是怎么测量的,能画一个图给我们看 ...

估计指的是屏蔽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道四线开尔文夹,还不知道有五端的开尔文夹。请教楼主,五线的开尔文夹是怎么测量的,能画一个图给我们看 ...

其实就是4线参加测量,加上1根屏蔽层,一共5根。因此按照厂家的说法,“5端测量”。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那个印制插板在哪能买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那个印制插板在哪能买到,谢谢

不是买的。PCB板是用1.2mm双面覆铜板开板。两层之间有过孔,制样、印字、腐蚀、切割比较麻烦。你可以买成品双面覆铜板,用小刀刻一下也可以

网友E:
告诉我价格让我死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告诉我价格让我死心

我自己开板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