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OPPO R9PLUS MA手机不充电故障

楼主(2020-12-08):
这个手机是朋友闲置下来给小孩子玩的。就是充电不正常。拿过来昨天还是可以充电。很小电流。今天彻底不充电。只能拆了。我开始以为是尾插检查了又没有问题。排线也清理了一下还是不行,无意间按压电池头忽然可以充电。只能拆开看看电池。估计不是原装电池。打开看看发现电池排线和电池保护板的P-居然断开了。上神器吧!焊一下搞定。这种故障还是第一次遇到。是不是因为摔的太厉害呢?大神评论一下!晚上拍的效果不好!轻点喷我喔!

网友A(2021-02-01):
我也有R9P,电池不行了,想问一下楼主换的第三方电池怎么样? 另外手机有一个问题,就是微信聊天如果开扬声器对话,对方就听不到,开听筒对话没有问题,一开始以为是底部麦克风坏了,但是我单独用麦克风录音又没有问题,现在只能用听筒聊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R9P,电池不行了,想问一下楼主换的第三方电池怎么样? 另外手机有一个问题,就是微信聊天如果开扬声 ...

顶部麦克坏了,我的是底部坏了,正常对方听不到,开到免提,用上面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部麦克坏了,我的是底部坏了,正常对方听不到,开到免提,用上面的就可以.

我的也是底部有问题,如果用底部麦克风微信聊天,开免提就可以听到自己的回音,无限循环那种,只能用听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