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彩钢螺丝,钻尾螺丝啥牌子的好?

楼主(2020-12-08):
彩钢螺丝,钻尾螺丝啥牌子的好,硬度高,锋利好钻?

网友A:
总威克士wu132呀!起子机打彩钢不是爽歪歪呀

网友:
大和钻尾丝

网友:
彩钢和方管那么薄,五金店的螺丝买来用着都差不多吧

网友:
买到什么用什么就可以,本来就是一次性钻孔,什么牌子都差不多的,比铁硬都能钻穿!!!

网友:
宏挺 五个字

网友:
这玩意质量并不是钢好不好,而是屁股上那个十字是不是正中,一般六角屁股的好用点,这玩意便宜的和好的还是有区别的,仔细观察螺纹深度,有差别的,但是打钢板是一样的,只是打出来的螺纹不一样,便宜的没有好的受力大

网友B:
高级一点可以用30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级一点可以用304的

你在开玩笑嘛,304的燕尾顶多打打铝,用在钢上就得彩锌或者4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威克士wu132呀!起子机打彩钢不是爽歪歪呀

我说的是螺丝,不是起子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级一点可以用304的

304太奢侈了吧

网友:
宝时得螺丝

网友:
用在屋顶防锈,以后维护少,利弊自己衡量

网友:
北塔的,绝对会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