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洁碧 WP-70EC 水牙线,水泵出水口接口断通病

楼主(2020-12-08):
这个玩意的通病,水泵出水口接口断。估计用两年,百分百会坏。淘宝一个新水泵要80元。
手机编辑,图片顺序可能有些乱。

底部的卡子撬一下就可以打开。

结构很简单,一个罩极电机加上减速齿轮,带一个曲柄连杆,活塞往复水泵。水泵里有个单向阀,单向阀有泄压弹簧,出水阻力大时可以回流。实际上在喷口就是用控制出水孔粗细来控制冲水力度的。

水泵从底部的开口推一下就可以拆下来了

断开的水泵出水口

仔细看看

维修的关键,钻一下,截一段拉杆天线的细铜管,嵌进去就可以了

剩下的图片

网友A:
图片顺序有点乱

网友:
我的两个都坏了
是扩孔再用水笔心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顺序有点乱

网站的手机编辑很难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站的手机编辑很难用:(

不仅数码论坛,手机上电动车和手电等其他论坛也是,批量传图片编辑不好弄,只能一个一个传图片好用些。楼主水牙线,短路环罩极电机减速带动曲柄比我头次见到,可以试试给转子开凹槽,安装两块钕铁硼磁钢,启动后自动拉到同步转速扭矩大些。我觉得更适合用内转子爪极电机直驱设计,无所谓曲柄正反转。

网友:
最大的成本是开模

网友:
某宝有铜制的带螺纹宝塔头,加热拧上去就好。拉杆天线可能会太光滑了点。

网友(2021-04-14):
我的也刚修过,还以为是个例,原来是通病啊,真是坑啊,估计是塑料质量不行,老化了

网友:
我的也坏了,看来的通病,我的是在闲鱼买了泵,38元包邮,有视频教程教安装

现在,手柄漏水了,又该修手柄了。

但,这个是好东西。经常用,对牙齿好,

牙医说过:用好的东西护牙,免得以后用上万元种牙,且不是真的牙。他说的我信,你想,70岁后,你们的牙都坏掉了,我还在啃甘蔗看你种牙~~~~~

网友:
我的也这是这个位置坏了,大家应该一起找洁碧召回,我的折了100以旧换新了,换了个WP-670EC,1000多,而且这里面的电源模块坏过一次,三年内保修换了一次。

网友:
方法可以,就是那个杆得洗洗干净

网友:
我的是泵上下壳卡扣断,特意的这么弄的,材料问题。

网友(2024-08-29):
我一直用冲牙器,两个机器都是这个地方断的,准备用宝塔接头改造一下试试

网友:
同款同样的问题,修复的方法大同小异
看来真得是通病

网友:
我之前有一台是管断了.重新换一根就行.但是那个太麻烦.早期是国外版本的,要加变压

网友:
我修过好几次了,但是这个串激电机很耐用,比那些还需要用直流电源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