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奇葩的电源板故障

楼主(2020-12-08):
一个双模的山寨盒子,支持中9和中6,忘了是去年还是前年坏掉的,拆开一看保险烧了,NTC电阻炸了,万用表一量芯片引脚是短路的,因为以前玩开关电源经验不足放过几次炮,所以并没有多少信心修好才放了这么久,研究了一下觉得这电源很简单,就是芯片没有零件,于是掏包网上买了五片

今晚到货后正式开始修,结果发现四个整流二极管全部击穿短路,拆掉后一量芯片没短路,把芯片拆下来量发现似乎是好的

其它零件没量出来有问题,准备把四个整流二极管换了通电试试

结果一通电,没有炸机,mmp居然这样就好了,我买的新零件一个都没用上,真不敢相信保险、ntc、整流桥全烧了,连电路板连线都烧断了,其它部分居然一点事都没有,我的心态都要炸了

楼主:
因为这个电源板是带H/V信号的,掏包网上没有现成的模块可以用,所以只能自己修

网友:
这种盒子早就收不到中九节目了。

网友:
如果是二极管断路,只殃及保险和NTC之类的元件。

网友:
LZ这个修好了还有用吗?5G信号不干扰中6吗?

网友:
二极管击穿导致保险与NTC烧是正常的

网友:
遇到过几台中9盒子都是坏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