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2 NMOS白菜板 稳压管12V的看不明白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0-12-08):
如图红色部分的稳压管 怎么起到作用 ,,这红色部分的有点弄不明白 , 还请大神指导一下
@壹切皆有可能

网友A:
嵌位用,防止自举电容电压太高击穿摸死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嵌位用,防止自举电容电压太高击穿摸死管。。。。。。。

稳压管不是反接在电路中的吗, 但是这个图为什么是正接进入的

网友B:
8050导通时的电流路径,电容充电,左正右负,场管栅极得不到正向偏压,场管截止,T12不加热。

8050关闭时,电容保存的左正右负电压加到场管漏级和栅极,场管导通,T12加热。12稳压管和2个4.7K电阻限制漏-栅电压不至于过高,而损坏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50导通时的电流路径,电容充电,左正右负,场管栅极得不到正向偏压,场管截止,T12不加热。

8050关闭时  , 我感觉都没有回路放电 , 此时 正电压 可以通过 稳压管 -> 4.7K 电阻 加压就可以直接导通了 ,

或者是  通过 4.7K 电阻 和 4148 二极管导通

或者是改成这样

网友:
mos自举驱动电路,稳压管防止g级电压过高损坏mos

网友(2022-04-14):
mos自举驱动电路,
稳压管防止g级电压过高损坏mos。

网友(2024-03-18):
引用 网友B:
8050导通时的电流路径,电容充电,左正右负,场管栅极得不到正向偏压,场管截止,T12不加热。

这个,,,有没有更科学的优劣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