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岳龙插排拆开看看。顺便求客厅和卧室的吸顶LED灯推荐

楼主(2020-12-08):
然后自己换了粗的单根电线

顺便求客厅和卧室的吸顶LED灯推荐,taobao太凌乱了,不知如何选择恒流,散热靠得住的,薄的

网友:
这种插排插口触片接触不好,垃圾该扔则扔。
你本人值得用更好的排插。

网友:
用红包淘的几块钱吸顶灯都可以,huge推荐的吸顶灯就不错啊。这个排插还是不要了,接触片不是铜的

网友:
直接换排插更合适,手头也有类似楼主这种样式的排插,感觉这类排插-插口太松,基本就是垃圾产品。安全起见还是直接换新更好。

网友:
这种插排只能丢垃圾箱,线细簧片薄,还是铁簧片!

网友:
吸顶LED灯推荐整个好壳子,里面灯板随时可以更换的,就行了

网友:
除了接线,开关也是瓶颈之一,愿意的话换个好一点的,这插座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