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刚买的优利德UT139e电阻电容档坏了

楼主(2020-12-08):
刚买的ut139e,测量电阻时操作错误量了电压,结果这个档位损坏。不测量电阻显示577.7Ω,短路显示0,电容显示0L,求助高手指点是不是ic或者三极管坏了?

网友:
厂家不保修吗,发过去就行了

网友A:
刚买的可以返厂,到时候修好校准你也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买的可以返厂,到时候修好校准你也头疼。

本来想着大神给指导下修好省得来回发快递了,不过已经联系售后了,回头给他们发过去

网友:
这么好的表可惜了

网友:
测电压档红笔串联470K,100K,90K...,而测电阻档只有100K,自然数模转换,ICL1707芯片易烧。有引脚芯片还容易换。

楼主:
昨天周六优利德竟然有值班,我的机器已经收到,他们工程师也给我演示了,这个确实全保护,具体坏的原因等维修师傅下定义。服务很好给优利德点赞,

网友:
有个设计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就是机械连锁,表笔和档位之间有锁止关系,大家觉得有必要吗?

网友:
廉价的老数字表有保护二极管。

楼主:
一周时间感觉好漫长,我的表已经好了。

网友:
图上的三极管,Q2Q3,Q4Q5,成对的,而且是这种接法的,是保护用的!用错档位,它们会击穿!

网友B:
我也碰到过,里面保护的三极管坏了,换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过,里面保护的三极管坏了,换个就好了.

我这个不是三极管坏了,是坏了ic

网友C:
刚买的不拆,拆了不保修,也不会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买的不拆,拆了不保修,也不会修。

拆开他们还是会保修的,优利德售后挺不错。

网友:
刚买的ut139e

啥时候买的,多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拆开他们还是会保修的,优利德售后挺不错。

优利德售后联系方式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利德售后联系方式给一个,

你有没有包装盒盒子上有,076985729918

网友(2021-01-10):
139E新表多钱,在哪买的,不贵的话也买个玩玩。

网友:
ic坏了?明显只是保护三极管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