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后入式工艺改装NEC灯泡,改装效果极速提高

楼主(2020-12-08):
手上有一批NEC灯泡,之前改装时,都是拆开面罩,然后拆外散热器,抽出电路板,再进行改装
这样的改装效率极低,工艺复杂不说,PC面罩拆下后,往回装的时候,还得涂胶才能固定面罩,所以算得上费时费力

最近摸索着,从后面开始拆,也就是拆开灯罩,从灯头位置,就把电解电容给更换了,这样速度快,也不用动PC面罩
快就一个字
改装过程,拍了些图片

拿到灯泡,直接用剪钳破坏原装E26灯头

灯头顶部位置,是焊锡的,就用电烙铁把焊锡熔了,就可以取下灯头

取下灯头后的灯泡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颗电解电容,就是红宝石的电解电容,耐压是200V,因为是到日本销售的,日本电网电压是100V AC,所以电解选用200V耐压是足够的,

改装到国内220V AC电网下使用,就得换成400V耐压的电解电容

用尖嘴钳,把电解电容的两只脚都剪掉,取出红宝石电解电容
红宝石电解后面的红色薄膜电容,就相当于X安规电容,这里也可以剪掉,不过,只需要剪断一只脚,让它开路,就可以了
这个位置用X电容会更好一些,加上这颗电容不会影响电路,所以剪掉也是可以的.

手头有15UF 400V的电解电容 ,整形成L形,直接焊在电路板上面

电解电容,可以选用6.8UF左右的规格,这个看各人手头的材料,
灯泡的功率,也就7.5W,电解电容的要求不高

电解电容 ,焊接好了

安装好E27灯头的灯泡

E27灯头特写
这时还没有锁灯头

用这个方法,改装效率会高很多,有个不足之处,就是因为破坏了原E26灯头,新换上的E27灯头,需要用锁灯头的夹具,重新锁紧灯头,普通朋友手上没有锁灯头的夹具,这就是一个问题

其它方面,就没得说的,

网友A:
看这结构,不用夹具,用钉子或者冲头也可以,灯泡拿在手上用钉子冲一圈小坑应该可以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结构,不用夹具,用钉子或者冲头也可以,灯泡拿在手上用钉子冲一圈小坑应该可以锁住。 ...

也可以的,
其实很多DIY玩家也是这么操作的,但安全系数稍差一些

自己折腾就没有什么问题,自己知根知底,有时候,改装好的灯泡,送给朋友,结果人家是大力士,就担心会出现问题

网友B:
看了你的帖子,去TB搜索,才知道还有“灯头锁紧器”这种专用工具,50多元。

以前自已修灯时都是用钳子和钉子夹的,夹不紧,不过50多元让我放弃了。

网友C:
竟然还有此等神器,锁灯头,

led一般用耐高温电解电容,105还是125°来着,忘了

网友D:
后入式的,联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帖子,去TB搜索,才知道还有“灯头锁紧器”这种专用工具,50多元。

以前自已修灯时都是用钳子和钉 ...

需要的力度还不小,底部需要固定在一个较大的平台上,不然根本扭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帖子,去TB搜索,才知道还有“灯头锁紧器”这种专用工具,50多元。

以前自已修灯时都是用钳子和钉 ...

对,有这种产品的,其实就是一个夹具,一般E27灯头,有12颗钉,这样就比较稳当

50元的价格也差不多,主要是不经常用的,买来也不太划算,使用频次低

不过,对于NEC灯泡来说,也可以用铁钉钉几下,就固定了,因为NEC的塑料件上面,是有几道纹的,E27灯头拧进去后,也是比较紧了,然后钉几下,也算稳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还有此等神器,锁灯头,

led一般用耐高温电解电容,105还是125°来着,忘了 ...

一直都有的,改装灯泡比较方便,安全

电解电容,一般来说105度也就可以满足产品的使用条件了。

125度算是高温电解电容,肯定会更好,但成本要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入式的,联想

不用联想,日立或者松下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的力度还不小,底部需要固定在一个较大的平台上,不然根本扭不动。 ...

还可以的,夹具固定到桌子上面,拧两颗螺丝固定就行了

需要的力度不大的,就是在E27灯头上面,打几个印下去,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些日系的LED球泡都是从哪里淘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些日系的LED球泡都是从哪里淘来的呀

这些都是OEM代工厂的外贸订单产品

世界上大部分的灯具产品,都是在中国生产的。

网友G:
好货,后入比较容易到达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货,后入比较容易到达目的。

不需要拆开PC灯罩,效率确实快很多

网友H:
用个灯也挺麻烦的,费手工,虽是省了点前拆的事,也可惜了灯头得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个灯也挺麻烦的,费手工,虽是省了点前拆的事,也可惜了灯头得换新!

这个事就是不破不立,

不拆掉原来的灯头,就不能进行改装的工作,所以换灯头也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在LZ家买了多次灯了,质量还不错,换回红宝石电容就更加好了

网友:
用aishi电容就行了,没必要上什么红宝石

网友:
704打一圈固定就行 干了之后非常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