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SH1980A电磁炉,插电瞬间有反应故障修复

楼主(2020-12-09):
同事的一个美的SH1980A电磁炉不工作了,找我修。
故障现象是插电瞬间有反应,有风扇和蜂鸣声音,一秒后就没任何反应了,按开关键没用。
拔了插头再插电,就没反应了,过十几分钟再插电的话,会再有一次声音就又没反应了。

这是正面图

这是底面图

底面铭牌

拆开底部4个螺丝,看线盘

拆下线盘,看电路板,箭头处是一堆蛛网灰一样的小颗粒,不会是蟑螂卵吧,同事家厨房应好好搞下卫生了。

看下电路板反面,反面也有一薄层防水胶,给测量带来麻烦

拆开的上盖的按键面板

看下电路板,上面有防水胶,不过这胶居然有腐蚀性,沾染上的元件管脚无不锈蚀,厂家真失败。
测了一下,整流后的高压部分311V有,但18V和5V没有,分别只有4V和0.5V左右。
怀疑是这两个元件坏了,即电源管理芯片U2 Viper12A 和稳压二极管DW2 (18V 0.5W)坏了。

因为我从网上找到了这个型号的电路图。板号TM-S1-01与电路板上印的一致

扒开涂胶处

拆下稳压二极管DW2 (18V 0.5W),结果发现一边的管脚锈断了。
很高兴,故障这么简单?
于是用一铜线给接上焊好。

结果测下来,还是故障,没有反应,板上5V和18V仍没出来。而且冷机刚插电时声音也没了,没反应的更彻底了。
家中稳压二极管元件没有18V这个型号的,于是把板上稳压二极管又拆下来测量验证好坏,串一个几百欧姆电阻接在稳压电源上,给加上25V反向电压,测量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18.8V,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再焊回还是不行,头疼。

怀疑是电源管理芯片 Viper12A坏了,毕竟它满身都腐蚀出绿色铜锈了。
第二天早上去小区门口机电城买了1个 Viper12A,3元。
顺便又买了2个18V 稳压二极管,1元。
合计4元。真贵,比淘宝贵n倍,但好处是不要快递费,而且立马到手啊。

下图是今天下班回家把旧的电源管理芯片拆下,和新的合个影。

But, 换了芯片没用!
只能把18V 稳压二极管又拆换上全新的。
居然就好了,一切正常了。其实就是稳压二极管坏了。
下面是新的芯片和稳压二极管

试机发现面板上一个微动开关不灵敏,好人做到底,拆开给换一个微动开关

换下的元件:误杀了芯片

放上一盆子加热正常。

故障原因:
    18V 稳压二极管热击穿,在冷机加电时瞬间还可以稳压,但一秒以后就崩了,导致板上控制电路部分不能得到18V和5V(5V来自于18Vi后的U3 7805的稳压),它断电放置十几分钟后自己又恢复了,但下次又只能坚持开机1秒。
    我把旧稳压二极管拆下接在25V的稳压电源上测好坏时,因电压低,和板上311V相差很大,所以没反向击穿,以为是好的,误导了我多买了一个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修好就行,最怕元件时好时坏

网友A:
隐藏故障走弯路了。我会把旧芯片换回去。

网友B:
再放水处理啊

网友:
换元件前应该酒精洗洗板子

网友C:
这个是老款的了,值得折腾。目测还是铜线盘吗?
美的这几年出的90%贴片元件,铝线盘,故障率高,维修难度大。
美的成本都用去打广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隐藏故障走弯路了。我会把旧芯片换回去。

不是专业维修人员,偶尔帮朋友同事修修东西,把新的换下来也没啥大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放水处理啊

我觉得没必要防水,真要有水进去,漏电的地方多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老款的了,值得折腾。目测还是铜线盘吗?
美的这几年出的90%贴片元件,铝线盘,故障率高,维修难度大 ...

绝对是铜线,线圈盘非常重

网友:
分析的好,18V稳压管,,,这么容易坏?

网友:
看线盘两接头是锡焊的基本是铜线盘,更早期的是密绕铜盘加热更猛,炒的更爽

网友:
这电磁炉有年头了!

网友:
还是打次火锅,试试长时间使用的稳定性,再还回去。

网友D:
美的电磁炉早期的产品都是这德性,两年后各种毛病接踵而来,十有八九就是这胶的功劳。我修过好几台都是,先把胶刮干净,再把被胶腐蚀的元件更换,基本上就好了。

网友E:
插电瞬间有反应,坚持1秒,再插就一点反应都没有,精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电瞬间有反应,坚持1秒,再插就一点反应都没有,精辟

这破路你都开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的电磁炉早期的产品都是这德性,两年后各种毛病接踵而来,十有八九就是这胶的功劳。我修过好几台都是,先 ...

厂家是给胶厂坑了,
中国的企业都太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