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10年前的龙的电磁炉

楼主(2020-12-09):
2010年底实体店买的,忘记多少钱了,反正不会很贵就是
做饭都用煤气,电磁炉也就应应急或者用来打边炉(吃火锅),所以一年也就用了2,3次而已。上次使用时发现按键失灵,偶尔可以。于是开拆
标示2100w

出厂日期

拆开

主板,散热片真小。。。

有些零件脚生锈了。。

电容锈短腿了

这个不严重

电阻也是

整流桥和**

线圈是铜的,刮开漆能上锡

还有一个按键板,没拍,按键生锈了,导致里面接触不良,准备某宝买按键换上又可以继续服役了

网友A:
不错的机器,功率管和桥脚都没套热缩管,按键放时间长了也会氧化

网友:
板子好黑,材料不好。

网友B:
看做工不是正品

网友C:
不错,罕见的铜线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机器,功率管和桥脚都没套热缩管,按键放时间长了也会氧化

铜脚没啥,铁合金那些就会锈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做工不是正品

何为正品?本来就是小厂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罕见的铜线盘。

只能说现在偷工减料太严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铜脚没啥,铁合金那些就会锈蚀了

套管主要是防小强,防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何为正品?本来就是小厂产品

你错了,龙的是俺村中山小榄的一间大厂。
广东龙的集团有限公司创立于1999年,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广东中山市,是以精品家电为核心,业务跨电子科技、照明、贸易、进出口、医疗器材等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公司。龙的集团属下有16家子公司,员工近4000人,资产近8个亿,年销售额达20多个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管主要是防小强,防短路

哦,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错了,龙的是俺村中山小榄的一间大厂。
广东龙的集团有限公司创立于1999年,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广东 ...

这么牛逼

网友D:
电磁炉就是一步步偷工减料,早期电磁炉用工频变压器供电,我家还在使用03年买电磁炉的就是变压器供电,后出的就改开关电源。

网友E:
典型的红日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炉就是一步步偷工减料,早期电磁炉用工频变压器供电,我家还在使用03年买电磁炉的就是变压器供电,后出 ...

改开关电源是提升效率吧。铜盘变铝就真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典型的红日做工

红日是谁呢

网友:
好多牌子炉子都是这个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罕见的铜线盘。

铝线。。。

网友:
电磁炉普通用不长, 这玩意儿不适合中国环境。

咋大中国炒菜为主, 油污太大, 这个就在锅底。  电磁炉结构,散热原因不能做到电路部分全封闭,所以嘛, 几年下来, 里面不可能没有油污。

炒过茶的都知道, 会蹦出来很多东西, 外面可以清理, 里面怎么清,不能每次搞卫生都拆开外壳扫扫吧,  电子产品又不能下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磁炉就是一步步偷工减料,早期电磁炉用工频变压器供电,我家还在使用03年买电磁炉的就是变压器供电,后出 ...

其实工频变压器变开关电源这确实不能算缩水,应该算科技进步,开关电源比工频变压器优点好太多,待机功耗开关电源只有不到1w,工频变压器得好几w,而且开关电源成本更低,唯一不好的是开关电源进水必烧,变压器却没事。真正算偷工减料的是线盘,把以前的铜线盘变成现在的铝线盘,成本是降低了,但性能却差很多,铝线盘效率比铝线盘低的多,更容易烧接头,所以现在的电磁炉既不耐用又火力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