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从零开始打造GH60机械键盘

楼主(2020-12-09):
最近换了张工作桌,发现放键盘的抽拉架小了点,104键盘放进去就放不下鼠标,于是决定整个小键盘,刚开始准备买成品,直到某天看到了GH60项目,前前后后用了一个月左右,分享下制作过程,貌似论坛也没有坛友发相关内容,就顺带做个教程,抛砖引玉

GH60最早是geekhack论坛上开源的一个60%机械键盘,采用atmega32u4做主控,QMK固件,可以自行设置各种奇葩的键位定义
既然是从零开始,首先去http://www.keyboard-layout-editor.com/ 生成配列,可以自己设计配列,我这使用默认60%配列,点RAW DATA复制下面的参数

然后到http://builder.swillkb.com/在plate layout后面粘贴刚才复制的参数,draw my cad画定位板,下载DXF文件

进立创EDA或者你习惯的任意一个EDA,导入刚才的DXF文件,就可以直接生成定位板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边框尺寸,按键位置和安装孔全部摆好了,画电路图的时候直接对齐就行

陆陆续续画了一个多星期,轴灯用反贴3528,RGB氛围灯用WS2812,画完输出GERBER,板子尺寸28.5*9.5cm左右,搞来劵找捷配打样,之所以选GH60配列也因为这个尺寸的板子捷配可以用劵打样,只是不包邮,下单白色板子,定位板用铝基板

收到板子开始焊接

到此硬件部分就基本完成了,下面开始生成固件,固件要用到https://kbfirmware.com/

还记得刚才的RAW DATA吗,继续复制过来import

wiring和pins请参照主控部分电路图,主控上设置了几行几列wiring就填多少,pins是每一行每一列对应的主控引脚,把引脚名称前面的P去掉后面的B0、B1什么的就是,照着填,瞎写键盘键位会错乱

keymap是自定义键位,这里有个层的概念,切换层可以给相同的按键定义不同的作用,比如我这上下左右就定义在了层1,WASD在层0,其实都是WASD四个按键,切换按键可以给某个按键定义为MO()或者TO(),区别在于前者要一直按着,类似SHIFT,后者不需要,但是切换回之前的层要再按一下
后面还有宏什么的设置,我就没折腾了

quantum看开发者的说明就知道是干嘛用的了

SETTINGS一栏bl size选4096就行,W2812 LEDS设计的RGB灯用了几个填几个,BACKLIGHT LEVEL轴灯亮度分级,就是从最暗到最亮中间有几级,自己随意,到此可以保存json文件,留着以后备用

生成HEX固件,用QMK toolbox或者YDKBs-reflash刷入键盘,怎么刷网上很多,自己找找看下吧(主要是现在快凌晨1点了,抗不住想睡觉了……)

享受成果

一些吐槽,壳子30块透明塑料,画板的时候没买壳子,结果收到壳子发现上面的支撑框架比图上的多的多,正好顶住了RGB灯,板子放不下去,第一次装没注意,硬拧螺丝导致板子严重变形,不知道哪里短路,按第三排按键会打出一整列,只能重新搬板,多出来的框架用铲刀铲,为此左手拇指负伤一次

捷配开槽孔是机械铣切,槽孔四角是圆弧,反贴3528进不去,继铲刀后锉刀登场。。。

生成的固件似乎经常有问题,要么轴灯不亮,要么RGB灯不亮。。。更改些键位多刷几次固件,总有一次是好的。。。另外还有3套电路板和定位板,有坛友要可以挂闲鱼,价格优惠,回收点成本

网友:
你的专业,令我望而却步!

网友:
厉害了,可以自己订做键盘

网友:
少见真把键盘放远古设计电脑桌的抽拉位使用的。

网友:
成品很漂亮啊

网友:
太酷了,先收藏下

网友:
我有打过gh60的 不过我的是nrf52832+ch554蓝牙有线双模的 ,主控是分离的,也可以换32u4,以后也可以换其他主控…………

网友:
 有个双模RK61的 全套200以内成品

网友:
高手操作,这个真不会。

网友A:
对过程表示看不懂,对成果表示很羡慕。总共花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过程表示看不懂,对成果表示很羡慕。总共花了多少钱?

150以内,没用什么高大上的轴体和键帽,外壳也是便宜货

网友:
意义不大。买一套也没有几个钱。

网友:
只能看着羡慕,不能自己动手,因为不会

网友:
PCB工作量太大了

网友:
有没有反推软件,我想反推一个樱桃的大硬盘的线路

网友:
这成本并不低,我是看看别人DIY就够了

网友:
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

网友:
无线的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