幺蛾子的华硕ac86u真是搞事情,电脑突然无法睡眠了

楼主(2020-12-09):
昨天开始,电脑突然无法睡眠了。即使睡眠,10秒左右就自动唤醒了。

多说几句,如果电脑软硬件设置正确,无法睡眠在软件方面,往往由注册表里的如下选项引起: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Power里有一个二进制键值“AwayModeEnabled”,默认是1,理论上的意思:是下载软件等处于工作状态时电脑不睡眠;

如果你发现即使没有任何后台下载任务,却无法睡眠,或者睡眠后自动唤醒(此时的特点是不出现登陆锁屏,而是直接来到桌面),那么把此键值改为“0”,即可解决(奇怪的是,下载并不受影响。不知道此键值到底是何用?)

我的症状显然不是这个。那么剩下的就是硬件方面,最常见的就是被网卡唤醒。我路由器是ac86u,最近并无做任何设置变化。先关掉看看(网线拔出亦可)?果然,能睡眠了。

路由器方面我懒得找原因了。只能去电脑的设备管理器,把网卡的唤醒关闭

恢复正常了。有谁知道路由器上该如何查找原因,请不吝指教!谢谢先

网友:
看错了,重新编辑,

网友A:
高级设置、网络工具,通过网络(LAN)唤醒,把你这台电脑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设置、网络工具,通过网络(LAN)唤醒,把你这台电脑移除

谢谢!不过我此项并无任何机器列入。我也查看了日志,没有针对PC所接网口的任何事件发生。。。

网友B:
网卡的PXE功能,在电脑主板BIOS里可以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卡的PXE功能,在电脑主板BIOS里可以关闭。

就是onboard lan rom啥的那个是吧?默认确实是enable的,但是这么多年都没关闭过,正常啊。然后路由器设置、固件都没动过,突然就这样了。

反正系统里禁用网络唤醒后ok了,暂时对付

网友:
远程唤醒,改天也来试试

网友C:
6楼那个是网络启动,不一回事
有些bios默认开启了网络唤醒不能关,这样可以在你发的那个网卡配置里选上“只允许幻数据包唤醒”意思是wol的数据包才能唤醒,不然任何数据包都能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6楼那个是网络启动,不一回事
有些bios默认开启了网络唤醒不能关,这样可以在你发的那个网卡配置里选上“只 ...

多谢指教!幻数据是指含有目标MAC的数据包。学习了。不过我奇怪未对路由器做任何变动,突然就出现这种自动唤醒,查路由日志,相应时间点也无任何事件发生。何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幻数据是指含有目标MAC的数据包。学习了。不过我奇怪未对路由器做任何变动,突然就出现这种自 ...

不是路由器的原因,是你系统设置打开网络唤醒的原因

网友D:
你没做什么,
不代表你的系统没做什么,
比如是不是自动更新干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做什么,
不代表你的系统没做什么,
比如是不是自动更新干了什么,

好吧。这也是一种可能,但我是关闭自动更新的,服务也是改为手动触发,差不多每个月想起来才去更新一下。

系统日志里也看不见任何行为。但更深层次还有什么后台操作我不懂看。类似情况以前也发生过,比如局域网共享突然要我输入密码实际我没设置过密码),搞得我要去重新把密码设为空才OK。这也是改“手动“的原因。

改了就没犯这毛病了,但逻辑上却无法印证,因为如果是自动更新的锅,那么我手动更新,照理也会遇到“输入密码”的事儿。可事实是从未遇到。可见后台可能还有什么在发生?

总之,我现在禁用网卡属性里的唤醒后,能休眠了。先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