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求推荐华为真5A的数据线

楼主(2020-12-09):
都上当多了,都烦透了。

网友:
论坛里面有卖厂货的商家 6块钱 我买过 mate10的原装线 超级快充杠杠的

网友:
坛子好几家卖的都是真的!!!利用搜索功能!

网友:
我感觉 3A 5A线都比较硬外皮感觉更容易破,还是编织线的 外皮寿命长

网友:
不贵的东东 买原装的最稳妥

网友:
药神的道理,没有什么真不真的,只有能不能稳定过5A

网友:
柔弱新月数码  里面大把数据线

网友:
正常点的牌子标5a的都差不多能OK

网友:
我的华为P10,用原配的充电器充电线,只看到过2.XA,没见过超过3A的。头写着5V4.5A,应该是线不行,还是P10就不支持4.5A充电

网友:
可以试试HP的5A线,完全可以跑5A(已经测试) 我自己目前用的是华为原装的5A线

网友:
马家有diy的配件,自己做的还是好用。

网友:
坛友大神——千机变家的,是真货!

网友:
才买了一根,直接带移动硬盘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