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汉泰示波器(HanTek DSO2D15)

楼主(2020-12-09):
没用过汉泰的台式示波器,看上新出的MPO6082D了,带伯德图、逻辑分析和探头、带信号发生器、各种解码、触屏等功能,看配置基本牛叉PLUS,但没用过这个品牌的机器比较胆儿突。决定先买台便宜的看看,选来选去看上2D10了。淘宝找了家大代理上,而且代理商说默认都发高一级的2D15,心说厂家还算实在。货很快收到了开机如图。

结果还没按两下死机了,就是按ZOOM的时候

重启后想看下信号发生器,结果发现提示。。。这可是标配带信号发生器呀。

果断联系商家,商家说需要升级固件,升级完就好。看了下有问题的固件时间,发现距离我收货时间也就一个月左右,可见固件更新相当仓促。检查发现探头只有一只,而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线却有两只。而且还没有说明书,网站上居然也没有。联系商家,商家给了个电子版的,找到配件选项表,说明书中写的是标配两只探头。但联系厂家和卖家,他们都说说明书写的不对,应该标配一只。这个配置我也是服了,第一次见双通道的台式示波器标配一条探头。另外标配的电源线居然是欧标的,两个圆杆的那种,也就是插在国标插座上,是无法连接保护地的。这个有点接受不了了,联系卖家,卖家说需要把这根线发回去,然后他们再发一条过来。然后综合上面种种,退货吧。
拆机看看里面的的做工,基本中规中矩,还算过得去,毕竟价格太低。在整个过程中,联系了厂家技术人员,技术素质还是相当好的,就是固件团队和销售团队感觉差些。

说明书中的附件清单

后盖4颗螺丝,这个厂家有点进口品牌风格,没有其它厂家惯用的防拆贴。

欧标电源线

网友A:
这机器做工也太差了吧,屏幕居然f1c200驱动,还收周立功的比较靠谱,

网友B:
不知道这个型号跟DSO5102P有什么区别,汉泰这个DSO2系列的示波器真是便宜,都不到一千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做工也太差了吧,屏幕居然f1c200驱动,还收周立功的比较靠谱,

周立功用户基数比较小,功能不太出奇,亮点是解码比较多,不过目前还没心情收周立功。目前性价比高的是普源1102ze和鼎阳 1102xc,1千多的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型号跟DSO5102P有什么区别,汉泰这个DSO2系列的示波器真是便宜,都不到一千块 ...

带信号发生器的1千挂零,固件bug极多。估计和老款的主要区别就是bug多了,硬件成本低了。

网友C:
卧槽。!!!
竟然看到了老年MP4上才能看到的全志F1C200S SOC
我特么是瞎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卧槽。!!!
竟然看到了老年MP4上才能看到的全志F1C200S SOC
我特么是瞎了吗?》 ...

而且是消费电子级别的芯片 连工业级都不是,无语了

楼主:
基本上能省都省了,不该省的也基本省了。

网友(2021-03-11):
宏发信号继电器,我们产品上也用过

网友:
全志的芯片是亮点,哈哈哈

网友(2021-11-11):
值得买吗? 899的价格真香,至于全志cpu,速度够不死机,就好,反正不影响精度。

网友:
电源线是没毛病的,一般示波器最好不接地,不然测交流不用隔离探头有风险的

网友:
差点就买了。。。同价位的还有美创的DS2100CA, 估计应该也差不多情况。。。

网友:
呃,我能说说我看上了普源的1102-ze吗,目前价格有点贵,好价在1200左右,应该比你这个好不少啊!

网友(2021-12-11):
这机子做工真是服了,都快像FNIRSI那样糊弄了...拆过很多1052E了,至少电源板靠谱,内部设计还算用料可以,除了时间久了旋钮失灵,其他稳定的一批。
后来收过一台4通道2G的汉泰,故障奇怪的很。
就这机还要1200我估计都不如七百去买二手1052e了,守守好价1200出头就能拿到全新1102ze  大屏大存储 数字荧光。
还有人说美创,美创好像是2100CA吧  我也有过一台,体验不咋样..

网友(2022-03-05):
之前和原厂打过交道,他们家的USB示波器还可以,台式示波器做到这么低成本也就这样吧。。。

网友:
这个LENMONTREE 2030是啥牌子的FPGA?

网友(2022-04-25):
这示波器使用感受如何,最近也想败一个 。个人使用,非专业只是业余玩玩 看看开关电源之类。

网友:
dac是啥,1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