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TSCE ONLY板子2CE/4CE闪存的4贴CE跳线

楼主(2020-12-09):
得来不易,用万用表测了三个晚上。
拆废了三个板子。

板子做工已经算凑合了,能带动4贴。跳线密密麻麻,默认可以单,双2CE   4CE
intel  micron 在正常情况下需要拆掉闪存周围最大号那几个0欧姆电阻,那几个电阻是缩CE用的。
有些闪存带着这几个电阻,CE会减少一半,ID也会变。正常情况下拆了即可。

下面是1  2  4 CE  4贴的跳线图,请参考(测来不易,望珍惜劳动成果,谢谢。)

网友:
大佬辛苦了,好资料、收藏先。

网友:
谢谢,有参考价值

网友:
就一个字“牛B”

网友:
收藏了,支持就完事了

网友:
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

网友(2021-07-27):
发现四贴1ce不能开

网友(2021-12-05):
大佬,土狗跳线在哪啊

网友(2022-03-07):
三贴L06B颗粒卡Reset Drive……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2023-05-16):
无奈大神的图片有点模糊,昨天也玩了一片这个板子,补上几张清洗的图片。

0欧姆的缩ce电阻不用拿掉,不影响普通颗粒的。

网友(2023-08-15):
TSCEOnly 有啥特殊含义吗?

网友(2023-10-28):
搞不懂,请教大神单贴4ce要怎么改跳线,只能识别2个ce

网友(2024-08-20):
求这个板子ce跳线。现在是正面可以帖。背面帖id就乱。

网友:
做个记号,我好像有块这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