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如何模拟耳机线控按键

楼主(2020-12-09):
最近有很多0元购电纸书,需要每天打开指定阅读app一定时间,过程中需要翻页。

用AutoJS自动翻页感觉不太保险,还有一种esp32模拟蓝牙鼠标,也有被禁用外接设备的风险,当然最安全的还是触摸头滑动屏幕的物理方法,但是不太方便使用。

设想用esp8266模拟耳机线控的+键来翻页。

手机通过otg供电给8266,8266上引出2根线,接到3.5耳机孔上,随机时间(10至30秒)短路2根线,线上串个电阻,模拟线控耳机的音量+键。

本人完全不会编程,特来求助坛友。

附上esp32模拟蓝牙鼠标自动翻页的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_iwxBGA6erSRzuIwAj68_w

网友:
你不需要无线功能,无需使用ESP8266,直接用一个SOP-8的STC15不好吗,还方便集成。
就是控制几个电阻按时开关嘛。

网友A:
为啥用8266   功耗还大  stc或者uno都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用8266   功耗还大  stc或者uno都行啊。

不太懂这些,只是刚接触了8266,就知道这个

楼主:
不太懂这块,上几楼的,能不能花点时间详细说明下。
需要tb买啥,装什么软件,代码是啥

网友:
用个旧耳机再加个单片机,写入一定的延时,然后接通音量按键,不也行吗。

网友:
其实没必要用单片机,简单的闪灯电路+三极管+电阻就可以模拟音量按键按下、松开。

楼主:
ls各位能不能说下详细操作啊

没有单片机的电路能实现间隔时间随机么?

网友B:
8266的好处是可以用Arduino。用耳机和8266你要接合适的电阻,不用买个ESP32带蓝牙的开发板算了,十几元而已。

楼主:
esp32模拟蓝牙鼠标我已经整了,我觉得esp32模拟蓝牙鼠标风险相对高一些,设想一般人谁会接一个蓝牙鼠标在电纸书上进行翻页,系统应该很简单能识别出来,也许某次更新就不能用了。而插着耳机边听歌边看书的场景更正常点吧。
也许也只是我杞人忧天了。

网友:
你还得写个随机数 来控制翻页时间

网友C:
AUTOJS用随机数和随机坐标翻页不香吗?都不用整那么多乱七八糟的

网友:
用死特惨的104干过类似的事情:模拟USB口上的物理插拔

网友:
为了这些真是拼了,各种技术长进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AUTOJS用随机数和随机坐标翻页不香吗?都不用整那么多乱七八糟的

AUTOJS被系统识别出来的风险高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8266的好处是可以用Arduino。用耳机和8266你要接合适的电阻,不用买个ESP32带蓝牙的开发板算了,十几元而已 ...

似乎一般单片机都无法模拟特定阻值的电阻,只有FPGA/CPLD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似乎一般单片机都无法模拟特定阻值的电阻,只有FPGA/CPLD可以?

8个脚的单片机分别接通不同阻值的电阻,引脚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似乎一般单片机都无法模拟特定阻值的电阻,只有FPGA/CPLD可以?

可以直接接通啊,在电路里串个电阻就行了。反正又不需要阻值变化

网友:
void setup() {
pinMode(3,OUTPUT);
}

void loop() {
  int randNumber = random(10, 30);
   delay(randNumber*1000);
  digitalWrite(3,HIGH);
  delay(50);
  digitalWrite(3,LOW);
delay(50);
}

用arduino 代码给你贴上了 io口3接电阻和一个三极管 三级管一段接音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接通啊,在电路里串个电阻就行了。反正又不需要阻值变化

如果需要阻值变化,或者模拟特殊阻值的电阻,就只有FPGA/CPL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