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iniWare MHP30迷你智能恒温加热台拆解测评(全网首拆)

楼主(2020-12-09):
今天来拆解一个来自Mini Ware迷你恒温加热台MHP30,上期做了一个开箱体验,今天们来拆解一下看看揭秘一下内部构造。

先发一下产品的参数说明书。

开使拆解,能动手的咱劲量别吵吵!

分离主体和 发热体

上层的PCB板拆掉,板上就一led彩灯和接插件,就是一个转接用。上壳是铝合金的有激光打码。

中间的中框可以直接掀起了,要是从后端向前翻,小心链接屏幕的排线。

中框是 一体注塑的没什么特别的。 三面贴的金属透气装饰片,不知道是不是不锈钢的。

最后一层电路板可以直接取出,底壳也是铝合金的也有激光打码。

OLED 屏幕和主板是通过连接器连接的,没有用那种焊接的。这个屏没查到,应该是定制的。

背面的器件。还有个嗡鸣器。器件丝印是 AMVJ 579好像是MPS公司的 开关控制器28V 12A 的芯片。

正面就知道一个stm32的主控单片机。其他………………

拆掉支撑脚,撕掉防滑脚垫 发现这个支撑脚不金属的,是塑料的,一开始以为是金属的。有点小可惜。

开始拆解 发热端,分离链接的线路板。

武力解决这几个扣抓,有一个扣抓是焊接在pcb上的要先焊开,

拍这个照记住线的位置不然一会忘了装不上。(哎呀有丝印标注没注意呀)

焊掉所有线,透明白色是加热的线,红和黄是热电偶的线。还有一个隔离绝缘的硅胶垫,同时也 用作 LED的导光撒光用。

这里面的内六角螺丝拆掉,支架和发热头就分离了。

发热体的确是黄铜的 内部镶嵌是陶瓷的发热芯,热电偶连接到黄铜的发热体上,以便于准确的反馈加热面的温度。

这个之支架 官方说是不锈钢的,感觉不像,磁铁会吸,(有可能是锈钢,小白没法断定。)

都在装回去了,测一下发热管、热电偶和每个引脚的电阻 别出问题哦,

MHP30 迷你恒温加热台全部拆解完毕,晒个全家福!

用的是小米65w氮化镓充电器供电,下图是使用截图。

上面这几个的是使用的视频截图,视频是发不上来了,去B站找吧。

谢谢观赏!!

上次的开箱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6960

拆解总结:
MHP30 迷你恒温加热台机 外观设计很好,体积小巧携带方便。
升温度速度很快,温度控制回温速度比想想的要好多了。
Type-C接口支持PD.20充电协议.要是能兼容多个协议就好了。
加热头要是有多种可选就好了。
要是大的PCB板不是很方便,应该给MHP30 配一个多功能支架 干活比较方便。
手容易抓到加热部分的边上。
单面元件的板可以,双面的板的有点困难,就要看技术了。
拆焊一些 连接器、led一些热风容易损坏的器件还是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少钱啊,看着也挺精致的,我还是用我的PTC发热板了

这里看看吧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32405844576&qq-pf-to=pcqq.discussion

网友:
这么小的啊

网友:
很精致!一块PTC几块钱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要不说这是 mini 的工具吗。

网友B:
最大功率多少W,这小陶瓷片应该撑不住65W吧

网友:
背景看着特舒服,

网友C:
楼主好多Miniware:praise:,买来还是挺贵的吗?
螺丝刀、镊子、烙铁、加热台

网友:
前排围观,太精细了,修手机精密板等合适,咱就玩玩加热盘可以了

网友:
Miniware官方来围观

网友A:
这个多少钱啊,看着也挺精致的,我还是用我的PTC发热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看看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216960&pid=7410177 ...

我死心塌地的用PT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多Miniware,买来还是挺贵的吗?
螺丝刀、镊子、烙铁、加热台

这东西有毒呀。嘘嘘 别吵吵小点声,让你家嫂子知道就不得了呀

网友:
好精致 就是不知道有啥用
还是几块钱的PTC发热板便宜大碗

网友:
这个工具太专业了,不错啊

网友D:
别看小,内有乾坤啊。

网友:
这个确实够 mini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看小,内有乾坤啊。

用料的确可以,要是这个价格啥也没有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功率多少W,这小陶瓷片应该撑不住65W吧

看着是够呛,实际测试的确没虚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是够呛,时间测试的确没虚标

我前几天用60*60*5mm的陶瓷做发热片,最高功率上到250W(泡在水里),焊接的锡点差点化了,现在手头没资源,去年搞了一半,用丝网印银线路在陶瓷片上,然后表面再上釉,烧结后可以长期耐高温到400度